[技术问答]
大侠们!你们的Keil Options for Target 都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2022-08-01):
ge, ar, TI, IO
主要是Target标签、c/c++(AC6)两个标签。
我反复测试,哪种配置编译的结果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预期总是不同。

目前主要是有个全局变量char型,总是被修改。

网友A:
什么问题呢?
一般很少改动这个标签吧

网友B:
你这个全局变量是不是在中断和主程序里都有使用??全局变量加volitite关键词,然后主循环里加个1MS延迟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数据类型转换的问题。移植的代码中有double转换为unsigned int,结果这个转换越界了。

网友C:
我都是用默认的配置啊

网友D:
我的就是默认配置啊

网友E:
不太敢动 怕出问题

网友F:
也就是说跟配置没有关系哈

网友G:
这种越界是不会报错的吧

网友H(点评):
如果是IAR,使用MISRA 2004或者更高给规则检查,这种类型转换会报错的

网友I:
就是默认配置

网友J:
就用默认配置啊

网友K(2022-11-05):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L:
你需要在keil配置target哪个?根据你选择的芯片设置就行。

网友M(2023-01-05):
这个都不需要自己修改的。

网友:
你要配置options做什么呢

网友N:
默认配置就行了。

网友O:
好像现在有些代码是配置AC6编译的,我都会改成5

网友(2023-02-04):
这个默认的配置就行。

网友P:
你选择上标准的芯片,然后配置就行了。

网友Q:
除了添加目录以外,其他的时候很少动这个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