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功放电源整流滤波电路地线冒烟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8-01):
找了几个大厂的电路,发现在变压器双极性AC输出之间放了一个小电容,这里是先锋的设备,用的是0.01uF
然后我刚才给电路用了一个0.1uF的,后面的正负极到地的滤波用的是1000uF,发现前面AC输出的地线烧了,很快软化冒烟了,啥问题。

楼主:
然后找了另外一个前置放大器供电部分的电路,用的是个100nF的,也就是0.1uF,不过他这个输出还带了680R电阻,负载功率是很小的。一会儿我空载看看。

经过测试空载时候是不发热的。

楼主:
另外一个电路是这样的,大厂们用的滤波大电容其实都不大啊,不是3300uF,就是6800uF,看来用10000,20000这种大水塘是没啥明显提升的。

网友A:
一般来说即使0.1uF电容冒烟线路也不会冒烟;应该有其它短路的问题。
"AC输出的地线"?个人理解功放变压器输出AC不应该有地线,你是怎么接的线,不会把AC的一端也接整流输出的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即使0.1uF电容冒烟线路也不会冒烟;应该有其它短路的问题。
"AC输出的地线"?个人理解功放变压器输 ...

找到冒烟的原因了,是后面功放板上有个垃圾电容短路了,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即使0.1uF电容冒烟线路也不会冒烟;应该有其它短路的问题。
"AC输出的地线"?个人理解功放变压器输 ...

没,请看上面的原理图。

网友B:
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一个新的就好了

打了一块新板子,等收到了就测试线性滤波电路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