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E拆解:一款可以随时测体温的耳机,内部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
#技术资源#
作品出处:eWiseTech

一款可以随时测体温的耳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在3月份荣耀发布了这样一款耳机Earbuds 3pro,售价899。首先它是全球首款采用超大振幅动圈与陶瓷高音单元的同轴双单元TWS耳机,是全球首款通过A级高端降噪认证的TWS耳机,是全球首发支持5C快充的TWS耳机,最后Earbuds 3pro还是全球首款入耳体温监测TWS耳机,据说精度能达到±0.3℃。这么多全球首款,那实际内部会是什么样的呢?跟着小e去看看吧!

耳机拆解

第一步先取下耳塞,然后沿着合模线分离扬声器电池部分。在电池下方有一个透明后腔盖,同时四周灌满了透明胶粘剂。

耳机就被分为了两部分,首先看看结构简单的耳机柄部分。同样是沿着耳机柄中间的合模线位置慢慢撬开,取下后盖。打开后便可以看到是LDS蓝牙天线,中间黑色的部分连上触摸控制软板。紧接着撬开蓝牙天线,取下下方的主板。

再回头看看另一部分,
可以看到陶瓷高音单元四周灌满了红色和白色胶粘剂,扬声器、电池以及降噪麦克风等器件都连接在一块FPC软板上,电池与FPC软板之间通过焊接连接,陶瓷高音单元与扬声器则是通过黄色FPC连接。先将透明后腔盖取下,再逐一分离前壳与所有器件。

耳机部分至此拆解完成,下面来看看主板上的主要IC:

1:BES- BES2600Y -蓝牙音频SoC
2:麦克风

充电仓拆解
拆解充电仓,首先使用撬棍将底壳撬开。底壳的侧面按键板是单独一块PCB,通过弹片连接,在底壳的指示灯上以及无线充电线圈对应的位置,设有海绵垫和石墨散热片。前后中框均通过螺丝与内支撑固定,正面是电池,无线线圈是背面。

拧下前面三颗螺丝,取下中框与主板,在主板上面有两块白色导热硅脂。

最后拧下固定后中框的两颗螺丝,撬开塑料卡槽,取下电池、LE以及充电软板。中框上有USB保护硅胶套,内支撑下方有7块磁铁,其中六块用来固定两个耳机进行充电,一块用来吸附耳机顶盖。

到这里充电盒的拆解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再来看看充电盒主板上的主要IC:

1:CellWise - CW2218B - 5μA单节锂电池电量计芯片
2:ConvenientPower- CPS3008-无线充电接收芯片
3:Nations - N32G4FRHE -32位ARM微控制器

总结
从拆解的角度上来说Earbuds3 Pro难度一般,不具有还原性。并且整体由于做防水防尘处理,使用了很多种胶粘剂,比如密封胶、主板防水胶、白色硅胶、半透明红色固定胶等,这一方面拆解起来有些费力。

天线使用的是LDS天线,单独的一块天线板覆盖在主板上。对于散热方面,在充电盒主板上有两块导热硅脂,外壳对应无线充电位置也设有石墨散热片。

Earbuds3 Pro耳机采用大振幅动圈与陶瓷高音单元的同轴双单元,另外根据小E统计共在整机内发现将近5家国产公司器件,如蓝牙音频SoC是BES玄恒科技BES2600Y,传感器背部体温检测接收芯片为Sensylink申矽凌CT7117数字温度传感器,还有赛微微电子,易冲半导体等。
以上是ewisetech对荣耀Earbuds3 Pro拆解及分析内部器件的部分内容,更为详细的内容建议移步ewisetech搜库,查询。

网友A(2022-08-02):
嗯,硬核广告啊。

网友B:
现在耳机都可以这么高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