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想控制电源的通断,可有什么方案

楼主(2022-08-01):
就是可以控制接通电源,断开电源
电路怎么做

网友A(2022-11-23):
电压几v?
relay切。

网友B:
这个简单,就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C:
你可以用继电器,也可以用MOS管的

网友D:
电路就按继电器的控制电路就行吧

网友E:
看你电源的电压电流,是交流直流啊?

网友F:
一般情况用继电器最好了,但是继电器有机械磨损的

网友G:
你看看光继电器,其实也行,但是电流不能太大

网友H:
电路不复杂的,可以网上买个继电器模块,自己抄个板子就好了

网友I:
弄个开关就行吧,磁保持继电器估计就行

网友J:
这个简单啊,之前用的是MOS,控制还是可以的,比较简单,而且切换速度很快

网友K:
最好的方案还是继电器,但是你要做好消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