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请问下,驱动电机该如何做?

楼主(2022-08-01):
用mcu驱动电机,
加一级mos管,可以么?
如果有现成的电路能推荐就更好了

网友A:
路过,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可以帮您对接MCU技术人员,您邮箱多少?

网友C:
什么电机,电压规格?功率多大?

楼主:
直流电机

网友D:
应该是想驱动直流无刷电机,如果是有刷肯定不会这么问

网友E:
直流三相无刷电机么,还是什么电机?

网友F:
正常来说,可以用MOS驱动啊,但是得加三极管做驱动吧

网友G:
电路的话,MOS就当个开关就行的

网友H:
你得控制mos的栅极才可以哦

网友I:
网上一堆资料的吧,你随便找个电机驱动开发板抄一下电路呗

网友J:
现成电路可以看看野火的,有的

网友K:
可以用mos,还要用MCU控制MOS的栅极,建议用光耦或者三极管

网友L:
你说的加一级MOS管是什么意思?

网友M:
正常是可以用MOS驱动电机的,尤其是较为简单的直流电机

网友N:
直流电机也是分很多种的,你用的是那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