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x StartKit测评】5、串口ISP下载程序

楼主(2022-08-01):
<

1、什么是ISP

ISP是In-System Program的缩写,即在系统编程。用户可以直接下载代码,而不用把mcu从pcb板上取下来。

ISP需要mcu本身支持,ISP方式也比较适用于生产烧录。

2、引导配置

4、ISP软件

CW-Programmer,本文使用的版本为v1.59,在官网https://www.whxy.com/support/filelist/18也可以下载。

5、BOOT引脚设置

6、ISP烧录

正确选择串口,然后点击“连接编程器”,选择“编程文件”,最后点击“在线编程”即可烧录,在下面的日志栏,可以看到烧录成功。

注意操作一次之后,芯片会跳出bootloader,执行用户程序;

如果提示“从串口接收数据超时!”,则需要重新复位,进入bootloader。

此外,还可以读取flash数据,不过保存的是hex文件,好像还不支持bin文件。

网友A:
s
串口速率能跑到多高?

网友B:
s
使用的哪个串口下载软件?

网友C:
s
为什么不使用jlink下载呢

网友D:
s
串口下载需要配置哪些?

网友E(2022-10-14):
s
这个是需要原厂的离线编程器的,如果不用原厂的离线编程器有怎么实现呢?

楼主:
s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需要原厂的离线编程器的,如果不用原厂的离线编程器有怎么实现呢?
...

不需要,一根usb转串口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