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M怎么实现一个SPI主机读写FLASH功能,一个SPI从机模拟FLASH的功能?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8-02):
就是一个主从模式配置的问题。

网友B:
首先,你要定义清楚你的SPI从机FLASH的通信协议,然后按照协议约定进行通信。SPI从机一般采用中断方式收发数据,SPI从机需要在中断中对接收的数据进行解析,要判断清楚主机SPI发送过来的是数据还是命令。SPI从机模拟FLASH功能还是比较麻烦的,因为SPI的FLASH有很多命令,还不如用一颗真正的SPI FLASH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