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极管开启电压和导通电压的区别

楼主(2022-08-01):
初学二极管,看华成英老师的视频学习,老师提到硅材料的二极管开启电压是约等于0.5V,导通电压是0.5-0.8V,为了近似计算的需要,有的文献取0.7V。请教下这里的各位,第一个问题,开启电压和导通电压有什么不同?第二个问题,为了近拟计算的需要,取0.7V,到底是什么意思?
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开启电压就是加的能把pn结势垒抵消的电压(很多介绍上说是1mA时的电压),导通电压是正常工作(大电流)的电压;简单说就是:1mA时的电压降和1A时的电压降的关系
从曲线图上看,开启电压点在切线刚要上扬的点,取0.7V就是为了计算方便,跟高中物理经常设g=10一个样;

网友B:
开启电压是个标准,小于开启电压则不导通

导通电压是指已经导通的正向压降

开启电压,锗管约为0.2v,硅管约为0.6v,导通后二极管两端的电压,锗管约为0.3v,硅管约为0.7v。

这个问题影响不大的,一般只用得到压降0.3和0.7

网友C:
开启电压是保证你饿不死,导通电压是让你吃饱了

网友D:
理科生千万别用猪语文描述自然

网友E:
其实就是一回事

网友F:
找个二极管的手册看一下导通曲线就明白了了。

网友G:
开启是指电流刚要上升的时候的电压,导通电压是指工作电流时候的电压。

网友H:
考虑一下,静摩擦力和滑动摩擦力的关系。为了要改变惯性

网友C:
中国人千万不要用字母做昵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启是指电流刚要上升的时候的电压,导通电压是指工作电流时候的电压。

谢谢,你这个我算是看明白了。

网友I:

开启电压是指二极管正向导通的最小电压,导通电压是指二极管导通后的正向压降,导通电压和电流有关系,在开启电压和导通电压最大值范围内,电流越大,导通电压越大,但不会超过导通电压的最大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