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能把方波电压转换成低电平或者高电平的信号

楼主(2022-08-01):
求一种能把方波电压转换成低电平或者高电平的信号,如下图要求

一共有三种状态:
当方波输入时,输出的是高电平
当高电平输入时,输出的是高电平
当低电平输入时,输出的是低电平。

tyw
用可重触发单稳即可完成

网友A:
RC低通滤波器。

有坛友说可以使用比较器电路,不知可以吗?

网友:
不考虑信号频率和延迟吗?一颗二极管一个电容!整流输出,

这要求瞬态响应的,还望坛友指教一二。

网友B:
重触发单稳

@tyw :OK!
tyw
@王栋春 :单稳延时大于信号周期就行了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前辈。

网友C:
学习一下,怎么设计的啊?需要MCU不断的控制Clear状态吗?

网友D:
这个电路正好测试一下,谢谢坛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