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红外成像仪测量机械运行设备不同位置温度

楼主(2022-08-02):
请教用过的高手,用红外成像仪用来测试运行中的机器设备的不同部位的温度,是否可行?只是原理上知道这个设备,有没有高手这样用过。或提供一个测量设备的型号。

网友A:
市场上那种3000块以内的红外热成像都有这个功能,显示最高最低温,显示不同区域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