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L51PCOAE单片机的内部Vref电压,设置后实测电压比芯片手册给出的偏低且不同单片机不一致

楼主(2022-08-02):
12位ADC采样值跳动比较大,不稳定,参考电压不论选择内部还是外部,都一样,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参考电压引脚建议加电容;
2、使用内部参考电压需要校准,参考ADC_InternalVref例程;
3、采样值不稳定,首先检测参考电压是否稳定;再看信号是否有干扰,如果有干扰可以增加阻容滤波;也有可能采样时间不够,可以降低ADC时钟,或尝试增加采样时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