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中如何不初始化变量

楼主(2022-08-02):
板子复位之后重启,不希望变量重新初始化,尝试加NOINIT不管用

如果希望所有变量都不初始化为0,可以keil->options->Target中NoInit勾上

如果是个别变量不希望初始化为0,如下步骤

1. 定义变量buf, 放在段NOINIT中(段名随意起,这里只是为了方便阅读)

Compiler6写法如下

#pragma clang section bss = "NOINIT"

uint8_t buf[16];

#pragma clang section bss =""

Compiler5写法如下

#pragma arm section zidata = "NOINIT"

uint8_t buf[16];

#pragma arm section zidata =""

2. 下面内容放到ram.sct文件内

L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  {    ; load region size_region

  ER_IROM1 0x00000000 0x0008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RESET, +First)

   *(InRoot$$Sections)

   .ANY (+RO)

  }

  RW_2 0x20000000 UNINIT 0x0300  {

    main.o (NOINIT)

  }

  RW_IRAM3 0x20000300 {

   .ANY (+RW +ZI)

  }

}

3. 然后keil里面options->Linker->Scatter File选择ram.sct

之后就能看到变量buf不再清0

网友A(2022-11-29):
这个我还没这么弄过,一般我都是写在存储里了

网友B:
这还是用个flash,写在flash里比较合适吧

网友C:
这种初始化变量的话,这是不是得全局变量才行啊?

网友D:
请问一下,局部变量也是OK的么?

网友E:
想知道,这种做**不会出现问题啊?就是比如程序跑飞,变量会变化之类的吗?

网友F:
挺好的办法,如果要是没有这种功能,还得用个外部存储,成本就增加了的

网友G:
感觉这种操作挺好的,有机会我也试试,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H:
这个和外部存储的方式相比,那个比较好啊?

网友I:
想知道这种会占用比较多的MCU存储么?还是与正常一样?

网友J:
感觉还不错,到时候也能正常赋值呗,就断电之前的值被保存下来,不会改变么?

网友K:
不初始化变量,有可能会报错的。

网友L:
所有的变量都是需要初始化的。

网友M:
上电以后,变量都是为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