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MDK pack下载方法

楼主(2022-08-02):
Keil 在编译时出现错误,新唐的PACK在哪里下载?

楼主:
Keil MDK 到5之后就把 keil 软件和 厂商的software package分开了,我的问题是新唐的IC software package在哪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还是不确定问题点在哪里。有可能是因为在安装BSP包时,默认安装路径就好了。

网友A(2022-09-09):
在官网可以下

网友B:
不是官网找对应的芯片下去找么

网友C(2022-10-20):
新唐的pack不用单独去下载。只要安装nulink驱动自动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