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振弦采集仪远程修改参数方式

楼主(2022-08-02):
河北稳控科技VS208~432型无线振弦采集仪远程修改参数方式

无线采集仪支持远程无线修改设备参数功能,可通过短信指令、 FTP 文件、 TCP 在线指令三种途径实现。 参数修改指令需要参数地址值,参数地址可由配置工具 SETP 获取,方法是点击工具界面中的任意一个参数的【读取】按钮,点击后,在界面左侧的指令发送文本框内会出现形如“ $GETP=AAA#”的指令码,其中的 AAA就是此参数的地址值。
注:请特别注意,以下所述指令中的字母、符号、标点,均为英文字符。
1.通过短信修改参数
向设备发送参数修改指令,设备在下次采发过程中若收到包含有合法指令的短信时会解析并执行短信内的指令,参数修改完成后会以短信形式回发应答信息。短信指令的格式如下:

$SETP=参数地址,参数值#
$SETP=参数地址,参数值#
……
短信指令可以同时修改多个参数,编辑短信时每一个参数单独写一行。
注:仅被设置为“ 数据中心电话号码” 的手机号码发出的为合法指令,其它手机号码发送的任何短消息会被设备忽略。

2.通过 FTP 文件修改参数
可以通过设备的参数“ 检测服务器上的 PARSCMD$.txt 文件” 来控制是否在每次数据发送完成后检测FTP 服务器上的参数修改文件并执行文件内的参数修改指令。若设置此参数值为“ 是” ,则设备在发送完数据后会主动连接 FTP 服务器参数指定的地址,并在 FTP 服务器上检索是否有针对此设备的参数修改文件,若有则下载后执行,并在执行完毕后删除 FTP 服务器上的文件。 FTP 参数修改文件内容如下:

$SETP=参数地址,参数值#
$SETP=参数地址,参数值#
……
参数修改文件可以写多行,每行对应一个要修改的参数。
注:参数修改文件应命名为“PARSCMD$.txt” ,并放置在 FTP 服务器上的设备 IMEI 文件夹内。 IMEI 是一个 15 位唯一识别码,每台设备均不同,从设备启动信息中可获取设备的 IMEI 识别码。
3.通过 TCP 服务器修改参数

设备在每次发送数据完成后会连接预设的 TCP 服务器,并保持连接,保持连接状态的时长由“ TCP 在线时长”来设置,单位为秒,若设置此参数值为 0 表示不使用此功能。在设备与 TCP 服务器连接后,服务器可以向设备发送任意指令来远程读取或修改设 备参数。

当设备接收到 TCP 服务器的指令后,其在线时长会顺延,即:若服务器一直保持与设备的通讯交 互,则设备会一直保持在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