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LCR表在使用中应注意哪些?

楼主:
很多人都知道LCR表是用来干什么的,也知道LCR表都有哪些种类和品牌,当然也知道如何操作。但是,有人知道LCR表的安全操作都有哪些吗?下面,请听听西安安泰测试小编给大家的科普,希望能帮到大家!
首先LCR表,顾名思义是用于测量电器元器件本证参数的专用测量工具,L,指的是电感,c,指的是电容,R,指的是电阻。除此之外LCR表不能测量其他的,而且需在电路断电情况下测量电感,电阻或者电容。因为是专用仪表,所以测量精度高,准确性强。
那么如何正确操作使用LCR表呢?如何才能避免它的损坏呢?LCR表使用中常见的故障现象如下:
1、电源故障:不能正常开机
2、输入端故障:阻抗异常;无信号;信号幅度异常
3、测试分析故障:频率、相位测试异常
4、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5、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6、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7、其他使用问题等。

如何避免以上故障现象的出现呢?
一、确保正确接地
1、一定要使用仪器随附的三相交流电源线。
2、进行正确的接地可防止产生对仪器和操作人员有害的静电。
3、不要使用会导致接地保护失效的无保护接地导体的引出线、电源线或自耦变压器。
4、使用前务必检查交流电源的质量和极性。一般情况下仪器使用的电压为100V、120V、220V(误差±10%)或240V(误差+5%/-10%)。典型的接地电阻值<1Ω,零线和地线之间的电压<1V,必要时可能需要配置不间断电源[UPS]。
二、LCR表的使用注意事项
1、电源
为保证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在将电源接至仪器前,应检查使用场合的电源线、零线、保护地线是否与大地连接,以防机壳带电。
为确保仪器的安全,在将电源接至仪器钱,应查看仪器的电源是AC220V还是AC110V。因为大部分仪器的电源接口可作AC220V(AC240V)、AC110V(AC110V)的选择。若不注意而插错电源,轻则烧断保险,重则烧坏仪器。一单保险烧坏,所更换保险的标称电源值不能超过仪器上所指示的电流值,否则接错电源后保险不起作用会烧坏仪器。
2、预热
接通电源后,显示屏应有显示。有自检功能的仪器,应在其自检通过后,预热10分钟或按说明书规定时间预热后开始使用。
3、接线
一般LCR表的测量段接口有无端。分别为:HD(电流高端)、HS(电压高端)、LS(电压低端)、LD(电流低端)、GND(接地端),每个测试端均有屏蔽层与机壳相连。用作测量的电缆长度应尽量短,有屏蔽的电缆较理想。
三、遵守防静电规程
静电放电(ESD)可能损伤或损坏电子元件。一定要尽可能在防静电工作区进行测试。将产生静电的材料与所有元件分开至少一米远。

四、检查温度和湿度
1、请务必将仪器保存在洁净、干燥的环境中。典型的最佳工作温度为23°C至-5°C,环境温度最好不要超过35°C。
2、经常检查并及时清洁散热孔和散热风扇。
3、保持工作环境整洁。尘土可能会造成仪器因为静电而损坏,积攒在风扇上的尘垢,有时会造成仪器不能启动。
五、正确连接LCR表(4284A/4285A/E4980A)和偏置电流源42841A,并遵守操作规程
1、不要在未知接线端子上施加直流电压或电流,否则会损坏KCR表。
2、测量电容前必须保证电容无电荷才可进行。
3、在连接或断开被测器件与42841A/LCR表的连接前,要先关闭电源。
4、不要将被测器件(DUT)放在夹具42841A/B外面测试。
5、一定要通过LCR表的前面板上的DCBias按键输出或关闭偏置电流。不要采取更换被测器件或电缆的方式来断开电流。
6、在更换被测器件或者断开42841A与LCR表的连接前,要先关闭偏置电流。
7、在关闭偏置电流前,不要关闭LCR表或42841A。
8、使用合适的测试夹具和补偿,实现精确的测量。建议定期清洁LCR表的未知接线端子和测试夹具,以保证最佳测量。
9、使用是德指定的存储卡。例如,4284A存储卡仅提供4284A的特定数据。如果使用其他的存储卡,仪器可能损坏。除4284A特定数据之外的其他数据无法得到保证,且容易丢失。
10、不要在加载或保存数据时移除存储卡。要将存储卡放到存储卡盒中,防止污染和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