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盐雾腐蚀试验箱的操作步骤和盐雾腐蚀试验的方法及分类

楼主(2022-08-02):
  盐雾腐蚀试验方法及分类:
  盐雾实验是一种加速人工干预耐腐蚀性的评价方法。一定浓度的盐水雾化;然后将其喷入封闭的恒温箱中,通过观察被测样品在箱内放置一段时间后的变化来反映被测样品的耐腐蚀性。这是一种加速测试的方法。盐雾环境中氟化物的盐浓度是一般自然环境的几倍或几十倍,大大提高了腐蚀速度。盐雾检测产品的时间也大大缩短。
  在自然环境中检测商品样品时,腐蚀时间可能需要一年甚至几年,而在人工盐雾环境中,可能需要几天甚至几个小时才能得到类似的结果。
  盐雾实验主要分为四种:
  中性盐雾试验(NSS);
  醋酸盐雾实验(AASs);
  铜加速醋酸盐雾实验(CASS);
  交替盐雾实验。
  盐雾腐蚀原理:
  大多数金属材料的腐蚀发生在大气环境中。大气环境含有腐蚀成分和腐蚀因素,如氧气、湿度、温度变化和污染物。盐雾腐蚀是最常见的破坏性大气腐蚀之一。
  盐雾对金属材料的腐蚀主要是由于电化学反应,导电盐溶液渗透到金属中,导致电化学反应“低电位金属电解质溶液高电位杂质”微电池系统、电子转移、金属作为阳极溶解和新化合物的产生,即腐蚀剂。氯离子在盐雾腐蚀和破坏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有很强的传输能力。金属氧化层容易渗透到金属中,破坏金属的钝性;同时,氯离子的水合作用很小,容易吸附在金属表面,取代氧气保护金属的氧化层,损坏金属。
  盐雾腐蚀试验箱的操作步骤
  1. 将电源线和空气管连接到机器背面。
  2、将水管接到进水口,否则不能正常运行。机器有自动加水装置,如果没有水管代替手动加水装置。
  请注意,小心盖住测试室,以免损坏。
  3. 按照上一页完成排水管和排气管的连接。
  4. 加水至密封罐板位,调配试液。
  a) 调制:准备9.5kg纯蒸馏水,测试PH值是否在6.5到7.2之间。
  b) 如果 PH 值大于 7.2,则添加少量冰醋酸。
  c) 如果 PH 值小于 6.5,则添加少量氢氧化钠。
  (以上b、c步骤一般使用纯水,无需测试。)
  d)加入500g氯化钠(NaCl)。搅拌。
  5.将盐水放入盐溶液瓶中,盐水会自动进入预热槽,经济型15升,标准型30升。
  6.水湿球杯,盖上纱布湿球温度计,纱布末端放入湿球杯中。
  7. 将样品放在架子上。
  可按要求标准倾斜,如标准试样(130×70mm)可倾斜15°~30°。
  8. 设置测试温度
  按要求标准(按钮“∨”减小,“△”增大)
  A.盐度测试:箱温35°C
  饱和空气筒温度 47°C
  B. 腐蚀测试:腔室温度 50°C
  饱和空气筒温度 63°C
  9. 设置时间:0.1S-9999HR
  (H:小时M:分钟S:秒按钮“+”增加“ -“降低”
  10.按下电源按钮,将温度预热到设定温度。
  11. 按下喷
  A。打开压缩机前部的空气阀,将压力调至2kg/cm第一压力。
  B、将调节器调至1kg/cm,压力值可从压力表中看出,二次压力。
  12.按下定时器,记录测试时间。
  13、测试完成后按顺序闭合开关。

  14、如果遇到异常测试用例,请参考表格确定处理功能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