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关于SDK详细的介绍

楼主(2022-08-02):
刚使用这款mcu,请问有sdk例程或者api的详细介绍的资料吗?

网友A:
芯片开发套件,请用电脑文件资源管理器打开ftp://58.250.18.13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开发套件,请用电脑文件资源管理器打开ftp://58.250.18.138/

多谢版主了,终于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移步到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230548-1-1.html

沒看到有ns_timer的介紹,我现在在main初始化创建一个ns  timer但是并不能跳到回调函数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看到有ns_timer的介紹,我现在在main初始化创建一个ns  timer但是并不能跳到回调函数里面 ...

请留意该API使用说明,注意需要在协议栈初始化好后,即APP_BLE_OS_READY消息发出之后才能使用该API函数。

网友C:
还是版主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留意该API使用说明,注意需要在协议栈初始化好后,即APP_BLE_OS_READY消息发出之后才能使用该API函数。 ...

多谢版主,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我配置了LPUART中断以后,然后app_ble_init(),不管再之前还是之后配置,都不能进入中断,如果屏蔽app_ble_init()就正常,请问,这个如何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一个问题,我配置了LPUART中断以后,然后app_ble_init(),不管再之前还 ...

应该是中断没有注册成功,先使用ModuleIrqRemoval函数清除当前中断号的回调函数,然后使用ModuleIrqRegister注册新中断服务函数。具体操作可以参考hid_mouse例程中的按键GPIO中断的注册流程; 后面我再写一个针对中断操作的帖子。

版主,你好,我在测试hid_mouse例程,发现按键没有反应,后来,用ns_sleep_lock_acquire()禁止休眠,按键响应才正常,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中断没有注册成功,先使用ModuleIrqRemoval函数清除当前中断号的回调函数,然后使用ModuleIrqRegis ...

多谢版主,另外还请教一个问题,在central_relay_1m1s例程中,主机scan如何获取从机的 rsp_data,目前例程scan到指定地址的从机后,只看到获取了adv_data

网友D:
版主大大给力

网友A:
感谢关注国民技术论坛,多多发帖交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另外还请教一个问题,在central_relay_1m1s例程中,主机scan如何获取从机的 rsp_data,目前例程 ...

可以把调试打印宏定义打开,可以看到扫描整个流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调试打印宏定义打开,可以看到扫描整个流程。

谢谢,另外如何在广播时候修改广播的scan response data 的数据,我尝试修改但是并不成功log如下:
[19:03:13:787]user_set_rsp_data
[19:03:13:787]gapm_cmp_evt_handler, op = aa, status = 0
[19:03:13:795]app_adv_fsm_next,adv_state:3
[19:03:13:795]app_start_advertising_with_mode
[19:03:13:808]Start ADV
[19:03:13:808], duration: 0 x10 ms
[19:03:13:808]gapm_cmp_evt_handler, op = a4, status = 97
[19:03:13:808]START ACT FA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如何在广播时候修改广播的scan response data 的数据,我尝试修改但是并不成功log如下:
[19:0 ...

先配置新的广播数据,然后停止广播,开始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