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电源和输出电源可以不同吗?

楼主(2022-08-02):
如图,哪种更好?

网友A:
LZ,你这个做恒流源驱动,有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如果是做射极跟随器的话,2脚不能接地。
至于输入电压,正常来说,输入电源越少越好,最好统一,不过无所谓,看你真实需求,只要工作在线性区,不要进入饱和区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不同电源,但是和楼上说的一样,2脚接地就没办法了

楼主:
修正了运放2脚 接错GND

网友C:
(1)方案1是不行的。因为VCC2=3.3V电压太低:考虑到MOS管Vgsth一般需要2V左右,再加上VR7=3.3V,共5.3V。你运放供电才3.3V,显然不行。方案2也有问题,现在高亮度LED的电压3V左右,加上VR7=3.3V,共6.3V,考虑到MOS管D、S之间的压降,VCC1=5V电压太低。VCC电压提高到9V合适。运放,LED用一个或两个VCC电源不重要,关键是VCC电压值需要提高。
(2)R5没有必要。

网友D:
电路改成这样好些。 足够驱动 MOSFET 用3.3V给OPA供电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改成这样好些。 足够驱动 MOSFET 用3.3V给OPA供电也行。

R3  勉强看懂
C1  请问什么作用?
请指导下,抱拳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R3  勉强看懂
C1  请问什么作用?
请指导下,抱拳了

防止自激振荡

网友C:
电源电源低了电流源工作不正常,参见下图仿真:

网友:
有个问题,这个结构LED是不能完全灭掉的,如果需要完全灭掉,控制LED的电源

网友E:
楼主的电路应该不能正常工作。

如图:
假如Vcc1/Vcc2都是5V,MOS能充分饱和,则电路图可能的工作状态应该下:

当单片机输出高电平3.3V电压信号时,运放的两输入端电压应该相等,都会是3.3V。假如此时MOS管能充分饱和,即Usd≈0V,则:
发光管的工作电压Ud=5V-3.3V=1.7V,该电压显然不够正常的发光管的工作电压。

358不是轨到轨输出的运放,即使是,它的输出电压能达到最高5V,则:MOS管Usg=5-3.3V=1.7V,极可能不能保证MOS充分饱和,这样会导致以上计算的发光管工作电压还会被降低。

以上数据表明,楼主所取参数,不能保证电路正常工作。

如果Usg的电压设计成保证MOS能正常饱和工作的4-5V,即使考虑358能完全VDcc2电上轨压输出,则VDcc2的电压也需要高于7-8V;如果LED工作电压保证能达到3.3V,则VDcc1的电压应该不少于6.6V。
R5加上应该更好,防止电路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