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C-DC升压电路

楼主(2022-08-02):
同一个升压芯片怎么实现多档电压。是不是通过开关切换到不同电容电感,还是有其他方法。

网友A:
切换到不同电阻分压FB

网友B:
切换返回电阻,或者改变反馈电压。我通常将电源IC当做一个反相输出运放,很容易用DAC来控制输出电压。

网友C:
看你需要多少级输出电压,少的话用电阻切换FB就可以

楼主:
输出电压应该跟电感的感应电动势有关,怎么由FB端决定

网友D:
不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