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使用lin通信如何锁定波特率

楼主(2022-08-02):
波特率如何适应和匹配?

网友A:
可以用个定时器来捕捉信号,然后反推速率

网友B:
没用过lin哦,这是什么通讯

网友C:
定时器实现,可咨询支持

网友D(2022-09-01):
哇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算法就会比较麻烦呢

网友E:
那体现在代码上怎么写呢

网友F:
如果碰到波形不规整的怎么办呢

网友G:
这样做对波形的质量的要求很高啊

网友H:
出现误差的概率大不大

网友I:
如果波形不规则呢

网友J:
这个好像结合lin协议吧,有个什么帧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