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407VGT7 串口下载管脚是什么?用什么下载工具。

楼主(2022-08-03):
STM32F407VGT7 串口下载管脚是什么?用什么下载工具。

网友A:
STM32CubeProg,使用芯片自导的BOOTLOADER就可以下载,不过最好还是买个烧录器和仿真器吧

网友B:
字体怎么加粗?

网友C:
用什么下载工具一般数据手册里都有介绍,多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D:
RM0090介绍了启动方式,应用笔记AN2606 介绍了详细的资源和方式

网友E(2023-03-01):
下载串口在参考手册里 都有介绍,一般来讲USART1,对应管脚为PA9 PA10,另外,它的USART3也支持。你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进行下载

网友F(2024-05-06):
当电路出现异常过压并达到其击穿电压时

网友G:
例如下图中在SPI信号线上串联电阻就是为了改善匹配情况

网友H:
即原/副边交错通断。

网友I:
般只要关注值、精度、额度功率

网友J:
然后将其用作在PCB组装过程中放置在另一个板上的独立部件。

网友K:
ESD静电保护器基本上都是通过静电进行吸收和耗散

网友L:
这类型灌封胶一般分为A、B双组份在进行1:1的配比后再进行灌封的操作

网友M:
然后在专用站中检查每个半孔,

网友N:
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

网友O:
从而抑制电路的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