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求助】RTC 闹钟不能触发中断

楼主(2022-08-03):
现在能确定的情况是:1、时钟正常工作;
2、各级中断使能均已经打开。

调试时,各个寄存器:

现在的问题是:设定的闹钟时间已经过了,RTC->INITSTS.ALAF 不能置位……

网友A:
中断使能没有开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断使能没有开启?

参照例程中闹钟中断的操作,对比查找自己代码中有差异地方,应该就可以排查出问题。注意闹钟设置的时长是否超出寄存器范围,这些细节还要多注意。

网友C:
应该还是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