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CubeMX TIM 配置

楼主(2022-08-03):
各位大佬,初学32,想请教一下这个波形用CubeMx怎么配置啊?怎么让通道123与通道5做逻辑运算?可以与通道4做相同逻辑吗?

网友A(2022-09-22):
你设置你需要的频率,占空比应该就行了

网友B:
做逻辑运算好像是不行吧

网友C:
就波形输出可以,逻辑运算还没研究过

网友D:
我觉得应该不行吧,不能做运算吧

网友E:
话说逻辑运算这种是得有捕获吧?

网友F:
正常配置的话就选择一个IO,然后配置PWM输出就好了

网友G:
应该可以吧,应该是可以做运算的

网友H:
好像有PWM交互的吧,应该有

网友I:
直接运算好像不行吧,一般都是接在电机或者是外设上才行

网友J:
好像高级定时器才支持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