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F103ADC采样

楼主(2022-08-05):
各位大佬,新人初学嵌入式,现在在配一个ADC采样,配置Timer1通道1,2,3输出三路PWM,现在想要用Timer3TRGO通道触发ADC,ADC在三路输出PWM高电平中间点采样,该如何配置呢?目前搜索得到的配置方式是Timer1配置成中央对齐方式,然后ADC使能外部触发,为了观察是否在高电平中间点采样,在ADC中断做了一个IO口翻转操作,现在观察PWM和IO口波形,发现IO口翻转还是在PWM高电平上升沿时出现,请教一下各位大佬  该怎么配置呢

网友A:
这个用法太复杂

网友B:
配置的问题,发出来看下吧

网友C:
有些困惑啊

网友D:
找例程看看吧,太乱了

网友E:
如果可以先把代码发出来看看

网友F:
感觉ADC通道之间会有干扰呢。

网友G:
你查一下用户手册,看看定时器同步那个功能,能不能配置成TIM1的使能位同步开启TIM3计数,如果可以的话, 配置TIM1和TIM3同步计数,再配置一路TIM3_CH1,把TIM3_CH1的比较值配置成TIM1_CH1重载值的3/4(假设你TIM1_CH1配置的是PWM2模式,占空比50%),然后把TIM3_TRGO的源配置成CH1的比较信号,这样应该可以,前提是TIM1和TIM3确定能配置成同步

网友H:
基于2个定时器的同步方式来实现也是可以的。

另外,用TIM1也可以实现,用TIM1的更新事件做ADC的触发信号,不过此时ADC的通道可能要配置为注入模式。

或者用TIM1的通道4的比较事件来触发ADC也可以,此时ADC的通道可能要配置为注入模式。【具体要看STM32型号】

网友I:
为什么要定时器触发呢

网友J:
使用DMA了吗?

网友K:
直接DMA读取数据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