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如何利用上位机软件使同惠实用型LCR电桥TH2830实现远程设置

楼主(2022-08-03):
数字电桥就是能够测量电感,电容,电阻,阻抗的仪器,这是一个传统习惯的说法,最早的阻抗测量用的是真正的电桥方法,随着现代模拟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早已经淘汰了这种测量方法,但LCR电桥的叫法一直沿用。如果是使用了微处理器的LCR电桥则叫LCR数字电桥。一般用户又称这些为:LCR测试仪、LCR电桥、LCR表、LCR Meter等等。
下面来了解一下如何正确用数字电桥的测试端连接被测件
    TH2811D型LCR数字电桥是最新研制的低频元件测量的换代产品, 其中应用多项元件测量的最新技术,大字符LCD显示,采用SMT贴片工艺,操作方便,外形美观。可满足生产线质量保证、进货检验及自动化生产的需要。TH2811D为常州同惠最新推出的一款低价LCR数字电桥,在夹具方面采用了TH26004s-1四端开尔文测试电缆加TH26001A 四端测试夹具以及短路片,精度为0.2%,内阻30/100欧姆。
    数字电桥的每个测试端子都包含一个屏蔽层。屏蔽的目的是减少杂散电容对地的影响,减少电磁干扰。测量时应接在被测元件的引线上,形成完整的四端测量,以减少引线和连接点对测试结果(尤其是损耗测量)的影响。特别是数字电桥在测试低阻抗元件时,检测端应连接到元件的引线端,以防止引线电阻加到被测阻抗上。数字电桥连接的原则是检测到的电压应该是被测元件上的实际电压。

    如果接触点和引线电阻远小于测得的阻抗。数字电桥在进行一些精度要求较高的测量时,需要使用测量夹具而不是测试引线。因为在高频下,线间间隙的变化直接改变了测试端子的杂散电容和电感,测试线总是很难固定;测试线也容易造成其他测试错误。因此,在较高频率下进行测量时,应尽可能使用数字电桥。如果条件有限,在测试过程中,仪器清零时测试线的状态应尽可能一致。

我们再介绍软件有哪些功能和实际工作中操作应用

产品简介
    MIKD软件主要针对的是一线基础类测试项目,协助一线测试工程师解决日常测试需求。并解决仪器不能实时记录和保存测试数据,以及长时间测试和实时捕捉异常信号,自定义测试报告,数据视频化呈现,提供智能数**算,远程控制测试,以及自定义信号输出,自定义电压电流输出等功能短板而开发的实用型上位机软件。
    图3.1
    产品12大特点
        1.可远程进行单台LCR电桥控制,方便用户任意时间、任意地点的操作。
        2.可连续长时间采集数据,保存和分析数据。
        3.远程单独设置25种测试选项。
        4.可以远程进行开路和短路清零。
        5.可以定制开发远程多台LCR电桥控制系统。
        6.可以实现采集数据并做出最大值,最小值分析。
        7.提供异常数据分析统计功能。
        8.可以根据不同的元器件特性设置不同的测试频率和测试时间。
        9.可以进行列表扫描测试和采集数据。
        10.提供用户测试数据报表分析定制功能。
        11.兼容国产和进口等部分品牌。
        12.MIKD所有软件购买正式版后均终身免费使用,并提供一年的免费售后服务。以及提供一年的同版本免费功能升级服务。

    7大功能模块
1、实时采集数据
2、输出测试报告
3、异常数据采集分析
4、历史数据
5、列表自动测试
6、25种测试参数
7、自动清零功能

    适用设备
    图3.2TH2832/30
    图3.2TH2810B+/17B+
    软件主界面
    图3.3软件主界面

    硬件连接激活界面安装软件后,点击“管理许可证”,软件会自动获取电脑ID,把ID提供给商家销售,商家会提供一个许可证。返回软件,点击“管理许可证”选择许可证(LIC格式文件),触发激活,软件激活成功,可以开始采集数据。如图3.4所示。

    图3.4软件激活界面

    软件功能详细介绍
    图3.5功能(一)实时数据采集

    LCR测试仪经常被用来测量电容、电感和电阻元器件的参数值,针对不同的器件需要设定不同的测试条件,通过上位机软件可以快速精准的完成这些调试工作,软件提供了测量前的开路、短路校准。测量数据会自动更新列表,方便查看器件的参数状态,并且具备统计功能,可以及时知道测量结果的最大、最小和平均值。

    图3.6功能(二)提供25种参数测试

    二十多种测量参数的选择,测试频率、电平,还可以调整测试时间,甚至还提供了列表扫描功能以及上下限判断功能,非常适合来料检验或者器件厂批量测试要求。

    软件功能详细介绍
    图3.7功能(三)开路清零功能

       电桥测试之前都需要进行开路、短路校准/清零,清零并不是将显示结果归零(也无法归零),而是清除测量夹具或测量导线及测试端的杂散电容、电感及引线电阻对测量准确度的影响,这样可以大大提供测量精度。

    图3.8功能(四)历史数据分析

    软件自动将数据保存到电脑,并且是按系统时间对应存档,用户轻松就能找到关心的数据并调用分析,同时为了方便组里其他同事共享数据,软件提供了给测试项目自定义标签功能。除了数据表模式,历史数据也可以以图形的方式显示电压电流波形,两个角度充分满足测试分析的要求,更加的直观。

    软件功能详细介绍
    图3.7功能(五)列表采集功能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验证器件在不同频率下的参数值,如果通过点频方式测量非常费时,这时候可以通过软件的列表扫描功能,快速设置每个测试频率点和测量时间,最后一键开启测量,软件自动执行并记录好数据。

    图3.8功能(六)异常数据筛选分析

    通过设置判定阈值,软件自动比对数据,并且将异常数据筛选出来,方便后续查看分析。

    软件功能详细介绍
    图3.9功能(七)测试数据曲线分析

    除了数据表模式,历史数据也可以以曲线图形的方式显示电压电流波形,两个角度充分满足测试分析的要求。更加直观的观察数据的曲线变化。

    图4.0功能(八)自定义输出报告

    软件一键生成数据测试报告,可以自定义用户和公司名称,被测产品和整改建议等多种信息,方便存档和会议讨论,以及向上级领导提交工作汇报。

数字电桥进行测量应满足以下要求:

1、尽量减少分布阻抗,尤其是在测量高阻抗元件时。

2、将接触电阻降低。

3、数字电桥测试端应形成完整的四端对测量。

4、触点需要短路和开路。短路和开路清“0”可以轻松降低测试夹具分布阻抗对测量的影响。开路清除为“0”时,测试端子应与DUT连接时相同,间隔相同的距离。要将短路清除为“0”,应在数字电桥测试端子之间连接低阻抗短路片。

重大通知,本软件可以免费申请试用,访问麦克迪官网www.ygj-vip.com即可在线申请,不懂的可以联系在线客服为您实时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