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工程仪器设备在线监测管理系统常见问题和注意事项

楼主(2022-08-03):
河北稳控科技WMWS工程仪器设备在线监测管理系统常见问题和注意事项
关于计算公式
公式中使用大写的 V 表示监测设备发送到平台上的原始值,如果公式设置为V/10 则表示当管理平台收到设备发来的数据时将原始数值除以 10 再进行保存,这样我们在数据检索时就会看到计算完成后的数值。所以, 公式的内容到底应该怎么写,完全取决于设备发来的原始数据含义是什么,以及我们希望平台进行什么样的计算之后再存储,以便我们检索数据时看到的是计算完成的结果值。
举例:
VS416T 设备一共有 32 个通道,最多可以连接 32 个传感器,前 16 通道用于接入振弦传感器,后 16 通道用于接入温度传感器。从 VS416T 设备的用户手册中获知,它所发送的数据中,频率的单位为 0.1Hz,温度的单位为 0.1℃。为了能在平台中检索到单位为 Hz 和℃的数据,就需要将公式设置为 V/10 或者 V*0.1, 物理单位为 Hz 和℃。
如果连接的是振弦式的土压力传感器,全量程为 200MPa,并且希望在数据检索时看到的是压力值
(而非频率值),则我们需要查看土压力传感器的说明书,找出如何用频率计算成压力的公式,一般情况下, 这个公式是下面的样子。F=(F 2-F 2)*K,它的意思是“当前频率的平方-出厂频率的平方,然后再乘以系数K”,公式中的出厂频率和系数 K 要从传感器处获取,假设出厂频率为 1750.6Hz,系数 K=0.00000789, 那么,这里的公式就应该为:
((V/10)*(V/10)-1750.6*1750.6)*0.00000789
上式中,(V/10) 会得到当前传感器的频率值( 单位 Hz ), (V/10)*(V/10) 就是当前频率的平方, 而1750.6*1750.6 就是出厂频率的平方,两个频率的平方相减后,再乘以 K 就是单位为 Mpa 的物理值。
所以此时我们应该将此测点的物理单位配置为 Mpa(而非 Hz)。

按钮为灰色(无效)
用户角色的不同会有不同的操作权限(详见“账户角色”部分),另外,对于编辑员和查看员,针对不同操作内容也会有一定的数量限制。若需要提高权限或者操作数量,必须由平台管理员在后台配置。

名称中包含非法字符
合法的名称包括:汉字、全角符号、下划线、数字,除此之外的所有英文字符均为非法字符,不得用于自定义名称(例如:项目名称、设备名称、测点名称、预警规则名称等)。

二维码失效
扫描二维码后显示为登录窗口,则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1)二维码已经被删除;(2)二维码已经过期;(3)二维码指向的设备(或监测项目)已经被删除(或修改);(4)制作二维码的用户已经被删除。

预警失效
检查预警规则指向的监测项目、监测设备、监测点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