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10用Jlink的话最低用哪个版本

楼主(2022-08-03):
目前用的Jlink7.56b, 里面没有F310,下了一个Jlink7.66, 有310但是版本太高,提示我的Jlink是Clone, Jlink 是V11的,商家说不支持最新版本。这问题怎么解决,debug和烧写都没法搞

网友A:
型号选F330也能用吧,同系列的,烧写算法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用gdlink多好,不用操心clone

网友C:
没关心过版本

网友D(2022-11-23):
楼主找到合适版本了嘛?咨询一下官方,应该有合适的驱动

网友E:
楼主可以 试试淘宝  最新的JLINK, 毕竟驱动版本越新,JLINK.exe 脱机烧录HEX 支持的器件列表越多。

网友F:
现在流行的不都是v9版本了吗

网友G:
这个没有版本要求的。

网友H:
dap-link这个好用很多的。

网友I:
GDlink这个工具特别方便

网友J:
Jlink v8就可以的。

网友K:
如果是keil支持的jlink,都可以试用的。

网友L:
为什么不使用swd下载程序的呢?

网友M:
可以试试daplink下程序。

网友N:
网上有很多的下载器都是使用。

网友O:
下载程序跟版本没有太大的关系。

网友P:
这个对jlink没有要求的。

网友Q:
我用的是jlink v9 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