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对 Arduino 感兴趣的这边看。

楼主(2022-08-03):
Arduino 是 AVR 单片机的代表作,一个相当出色的嵌入式入门平台,诸多的开源软件和厂家支持的硬件使得它可以做出很多有趣而且极富教育意义的作品。围绕着 Arduino 本身,有很多外围的工具和板材。就我所知,微芯(Microchip)和ST的很多测试板和评估板上都留有 Arduino 硬件接口,更不用说,Autodesk(AutoCAD)还针对 Arduino 出了一款在线的仿真工具 - tinkercad。

我平时在工作中经常做基于“Arduino UNO”的项目,一些经验和技巧收集在这两个地方:
1、微信账号 - “数码营电子实验室”。
2、bilibili视频 - MQ_2020。

凡是对 Arduino 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在这里给我留言,期待和诸位共同进步。

网友A:
顶一个。
记得有个arduino板子用的atmega328p.

R3

网友B:
arduino编程确实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一个。
记得有个arduino板子用的atmega328p.

ATmega328p 是 Arduino 中用得最广泛的一款芯片,跟它的使用幅度接近的是 ATmega32u4。后者的知名度要小一些,因为后者是四方平面封装,前者是双列直插封装,可以方便地用在面包板上,熟练之后,用户可以在两三分钟之内在面包板上搭建出 Arduino UNO(AVR的最小系统) 出来。但是,前者内置了一个USB外设,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以键盘为代表的 UID 设备,有一个开源的键盘项目 - QMK,有人能做出这样的键盘(crkbd):

连我都想有一个。

网友C:
楼主是准备开连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duino编程确实很方便

Arduino 从2005年面世,到今年第一次获得融资,以一众业余爱好者的身份被众多的电子专业人士、电子专业学生、电子爱好者接受,继而被业界接纳,它简洁直观的 API 功不可没。这套 API 有 JAVA 的痕迹,但是比 JAVA 更“科普”,甚至被戏称为“Arduino C”,典型的词汇就是“digitalWrite()”、“digitalRead()”,它们的确极大地降低了初学编程者的进阶门槛,缓和了开始阶段的学习曲线 - 之所以说“开始阶段”, 是因为当你真地入门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并不简单,实际上“Arduino C”能写出很复杂的项目程序。

网友D:
感谢大佬开贴!我手头有个st的nucleo板子,上面也有arduino的接口,请问该怎么去找屏幕适配这种接口,用什么环境进行arduino式的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准备开连载了吗?

正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大佬开贴!我手头有个st的nucleo板子,上面也有arduino的接口,请问该怎么去找屏幕适配这种接口,用什 ...

首先,你要告诉我你的ST板子的具体型号,比如“NUCLEO-G474RE”;其次,你要说清楚,那打算用那种屏,LCD/OLED/TFT;如果要进行ST板子的Arduino风格编程,通常的做法是加转接插件(add-on)在Arduino IDE中进行。

网友E:
楼主是要开帖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要开帖了吗?

是,想通过这里给编程和电路设计的初学者推介一个方便的入口 —— Arduino ,但不用个人连载的形式,而是采用问答的形式有针对性地提供有用的资料和信息。

楼主:
看来感兴趣的人不够多,我自己顶一下:
Arduino 既可以练习8位机,也可以练习16位机和32位机。
8位机,知名度最高的就是“UNO”(意大利语“一”),此外,还有mini,nano,leonardo...
16位机,最具代表性的是TI的LAUNCHPAD,与之对应的是TI有一个社区版的IDE - ENERGIA(https://energia.nu/) - 我将其称为红版的Arduino IDE,感兴趣的人还可以了解一下“The Untold History of Arduino”(Arduino 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 - 了解一下 Arduino 光环背后的爱恨情仇
32位机,比较多,ESP8266,ESP32,WeMos,Seeed Xiao, Arduino DUE(意大利语“二”),Teensy都是。

楼主:
Arduino 作为一个软硬件均开源的教学平台,对于专业(电子、计算机、通信)和非专业(艺术设计)人士都是有用地 - 专业认识可以用到这里的硬件实体和用例创意,非专业人士用到API直接作用于项目。实际上,无论专业还是非专业,只要是跟电子和编程相关的基础性教学,Arduino 都是有效的 - 初学者可以在使用 Arduino 的过程中学到硬件的电气连接和用法,软件(C/C++)语言编程的语法规范与算法设计。

网友F:
如果用不起原版的可以用国产替代,Arduino是开源的所以衍射了很多国产的替代,一些国产仿microchip的也都会推出各自的duino  比方说国产LGT的

楼主:
Arduino 是开源硬件,所以从法理上来说,所有厂家生产的都是正版,但作为初学者还是应该多花一点钱,100左右,买官方推荐的:

这里边有一个基础校准的问题 - 初学者需要知道基准的反应、现象、感知、参数和设置,便于排错。熟悉了以后,选择的范围就广了,甚至可以在数分钟内在一块面包板上用分立元器件搭建一个 UNO 出来,像这样:

网友G: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向

网友H:
请问基础校准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I:
这个用的是哪个芯片啊

网友J:
请问什么叫做个人连载的形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什么叫做个人连载的形式呢

就是一个人不停地主说,其他人也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基础校准应该怎么做呢

所谓“基础校准” - 选用官方推荐的商家出品的产品,在这里查,先用个3-5年,做上几十个项目,找到感觉了,知道了什么是正常的情况,能反推出异常的情况,然后,推而广之,着手其他的板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方向

对,很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用的是哪个芯片啊

最常见的是“ATMega328p”,双列直插封装,次常见的是“ATmega32U4”,平面四方型封装。

网友K:
成本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L:
现在国产芯片在这方面用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成本还是可以接受的

Arduino 的特出之处不在于硬件,也不是软件,而是基于 Arduino 软硬件基础之上的这套生态系统——用例(创意)、教程、插件和扩展(移植)。

楼主(2022-09-10):
Arduino UNO 基于 Atmel 的 ATmegA328 芯片,想要学 C 编程,就用这个工具 - https://www.nongnu.org/avr-libc/,想学汇编,就用这个工具 -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 ... op/microchip-studio(原来的 Atmel Studio)。

网友M:
Arduino 开发确实容易上手

Arduino 的特色之一是它的 API - 将一些对初学者来说较为困难的硬件特征和软件现象隐藏起来,使得初学者可以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C语言的语法规则和C程序的算法设计两方面来,尽快跨过门槛。接下来,我将通过一系列的示例来说明 Arduino 的这套 API。

楼主:
示例一:Blink
代码是这样:
#define LED_BUILTIN 8

// the setup function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or power the board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digital pin LED_BUILTIN as an output.
  pinMode(LED_BUILTIN, OUTPUT);
}

// the loop function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HIGH);   // turn the LED on (HIGH is the voltage level)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digitalWrite(LED_BUILTIN, LOW);    // turn the LED off by making the voltage LOW
  delay(1000);                       // wait for a second
}

运行效果是:Arduino UNO 板子上的 D8 到 GND 之间经限流电阻器(实测中用的是1.5kΩ)串联的 LED 以 0.5Hz 的频率亮灭变换。

楼主:
上述代码写成标准C的形式:
#include <util/delay.h>

int main(void)
{
    // connect led to pin Arduino-D8/ATmega328p-PB0
    PB0_init();

    // loop forever
    while(1)
    {
        PB0_toggle();
    }
}

void PB0_init(void){
  DDRB |= (1<<DDB0);
}

void PB0_toggle(void){
        PORTB ^= (1<<PORTB0); // toggles the led
        _delay_ms(1000);
}

楼主:
接下来,给 Arduino UNO 的 A0 脚上接一个电位器,用电位器调整 D8 脚上的 LED 的闪烁频率,用 Arduino C 表述,是这样:
/*
* The program for adjusting the LED blinking frequence by a potentiometer
* chip: ATmega328p
* potentiometer --> ADC0/A0(Arduino)
* (ATmega328p)PB0/D8(Arduino) --> 1.5kOhm --> LED
*/

int potVal = 0;
const int led = 8;

void setup(void){
  pinMode(A0, INPUT);
  pinMode(led, OUTPUT);
}

void loop(void)
{
  potVal = analogRead(A0);
  potVal = potVal/1023.0*500;  // Blinking frequence start from 1Hz

  ledBlink(potVal);
}

void ledBlink(int t){
  digitalWrite(led, HIGH);
  delay(t);
  digitalWrite(led, LOW);
  delay(t);
}

楼主:
写成标准 C 的样子:
/*
* The program for adjusting the LED blinking frequency by a potentiometer
* chip: ATmega328p
* potentiometer --> ADC0
* (ATmega328p)PB0 --> 1.5kOhm --> LED
*/

#define F_CPU 16000000UL
#define VREF 5
#define POT 10000 // potentiometer - 10Kohm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volatile uint16_t potVal = 0;

void PB0_init();
void initADC();
uint16_t readADC(uint8_t);

int main(void)
{
    // initialize ADC
    initADC();

    // LED connected to PB0/D8
    PB0_init();

    // loop forever
    while(1)
    {
      potVal = readADC(0);
      PB0_toggle(potVal);
    }
}

void initADC()
{
  // Select V ref=AVcc
  // Bit 7:6 – REFS1:0: Reference Selection Bits
  // REFS1 REFS0 - 0 / 1 - AVCC with external capacitor at AREF pin
  ADMUX |= (1<<REFS0);

  // Bits 2:0 – ADPS2:0: ADC Prescaler Select Bits
  // These bits determine the division factor between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nd the input clock to the ADC.
  //set prescaler to 128
  ADCSRA |= (1<<ADPS2)|(1<<ADPS1)|(1<<ADPS0);
  // Bit 7 – ADEN: ADC Enable - Writing this bit to one enables the ADC.
  ADCSRA |= (1<<ADEN);

  // Bit 6 – ADSC: ADC Start Conversion
  // The first conversion after ADSC has been written after the ADC has been enabled,
  // or if ADSC is written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ADC is enabled,
  // will take 25 ADC clock cycles instead of the normal 13.
  // This first conversion performs initialization of the ADC.
  ADCSRA |= (1<<ADSC);
}

uint16_t readADC(uint8_t ADCchannel)
{
  //select ADC channel with safety mask
  ADMUX = (ADMUX & 0xF0) | (ADCchannel & 0x0F);

  // A single conversion is started by disabling the power reduction ADC bit, PRADC, by writing a logical zero to it
  // and writing a logical one to the ADC start conversion bit, ADSC.
  ADCSRA |= (1<<ADSC);

  // wait until ADC conversion is complete
  while( ADCSRA & (1<<ADSC) );

  return ADC;
}

void PB0_init(void){
   DDRB |= (1<<DDB0);
}

void PB0_toggle(int t){
   PORTB ^= (1<<PORTB0); // toggles the led
   for(int i = 0; i < t; i++){
     _delay_ms(1);
   }
}

楼主:
做完了 Blink,再做一个 Fade,就是通常所说的呼吸灯。因为要用到 PWM 输出功能,所以,LED 要从 D8 换到 D9,因为Arduino UNO 具备 PWM 功能的管脚位于:D3,D5,D6,D9,D10,D11。
实验过程是这样:通过一个外接到 A0 脚的电位器调节连接到 D9 脚的 LED 的亮度。
Arduino 代码是这样:
/*
  Fade

  This example shows how to fade an LED on pin 9 using the analogWrite()
  function through a potentiometer connected to A0.

  The analogWrite() function uses PWM, so if you want to change the pin you're
  using, be sure to use another PWM capable pin. On most Arduino, the PWM pins
  are identified with a "~" sign, like ~3, ~5, ~6, ~9, ~10 and ~11.
*/

const int led = 9;           // the PWM pin the LED is attached to
const int pot = A0;         // the ADC0 channel connected to potentiometer

int brightness = 0;    // how bright the LED is
int fadeAmount = 0;    // how many points to fade the LED by potentiometer

// the setup routine runs once when you press reset:
void setup() {
  // declare pin 9 to be an output:
  pinMode(led, OUTPUT);
  pinMode(pot, INPUT);

  // for debugging:
  Serial.begin(115200);
}

// the loop routine runs over and over again forever:
void loop() {
  // read the potentiometer from A0:
  fadeAmount = analogRead(pot);

  // map the value from 0-1023 to 0-255:
  brightness = map(fadeAmount, 0, 1023, 0, 255);

  // set the brightness of pin 9:
  analogWrite(led, brightness);

  // show the PWM value on Serial Monitor:
  Serial.print("Current PWM: ");
  Serial.println(brightness);

  // wait for 30 milliseconds to see the dimming effect
  delay(30);
}

网友N:
呦呵,太秀了~~~漂亮

楼主:
上述 Arduino C 写成 avr-libc 就是这样:
/*
* The program for adjusting the lightness of LED by a potentiometer
* chip: ATmega328p
* potentiometer --> ADC0
* (ATmega328p)PB1 --> 1.5kOhm --> LED
*/

#define F_CPU 16000000UL
#define VREF 5
#define POT 10000 // potentiometer - 10Kohm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void timer1_init();
void initADC();
uint16_t readADC(uint8_t);
void promptPrint(void);

volatile uint16_t potVal = 0;
unsigned char helloworld[] = "potValue = ";

int main(void){

  // LED 接在: OC1A/ATmega328p PB1/Arduino UNO D9
    DDRB |= (1<<DDB1);
  // ADC 初始化
    initADC();
  // 初始化定时器1(16位)
    timer1_init();
  // 初始化串口
    USART0_init();
  // 开全局中断

    while(1) {
  // ADC 读入
    potVal = readADC(0);
    OCR1A = (potVal/1023.0)*250;
  // 串口显示
    promptPrint();
    regToDigitAndTransmit(potVal);
    }
}

void timer1_init(){
  // OC1A 正向输出
    TCCR1A = (1 << COM1A1);
  // 模式14
    TCCR1A |= (1 << WGM11);
    TCCR1B |= (1 << WGM13)|(1 << WGM12);
  // 预分频64 - frequency = 250kHz
    TCCR1B |= (1 << CS11)|(1 << CS10);
  // ICR1 作为置顶值
    ICR1 = 250;
  // OCR1A 初值:
    OCR1A = 3;
  // TCNT1 初值:
    TCNT1 = 0;
}

void initADC()
{
  // Select V ref=AVcc
  // Bit 7:6 – REFS1:0: Reference Selection Bits
  // REFS1 REFS0 - 0 / 1 - AVCC with external capacitor at AREF pin
  ADMUX |= (1<<REFS0);

  // Bits 2:0 – ADPS2:0: ADC Prescaler Select Bits
  // These bits determine the division factor between the system clock frequency and the input clock to the ADC.
  //set prescaler to 128
  ADCSRA |= (1<<ADPS2)|(1<<ADPS1)|(1<<ADPS0);
  // Bit 7 – ADEN: ADC Enable - Writing this bit to one enables the ADC.
  ADCSRA |= (1<<ADEN);
  // Bit 6 – ADSC: ADC Start Conversion
  // The first conversion after ADSC has been written after the ADC has been enabled,
  // or if ADSC is written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ADC is enabled,
  // will take 25 ADC clock cycles instead of the normal 13.
  // This first conversion performs initialization of the ADC.
  ADCSRA |= (1<<ADSC);
}

uint16_t readADC(uint8_t ADCchannel)
{
  //select ADC channel with safety mask
  ADMUX = (ADMUX & 0xF0) | (ADCchannel & 0x0F);

  // A single conversion is started by disabling the power reduction ADC bit, PRADC, by writing a logical zero to it
  // and writing a logical one to the ADC start conversion bit, ADSC.
  ADCSRA |= (1<<ADSC);

  // wait until ADC conversion is complete
  while( ADCSRA & (1<<ADSC) );

  return ADC;
}

void promptPrint(void){
  for(int i = 0; i < sizeof(helloworld); i++){
    TX(helloworld[i]);   //echo back the received byte to the computer
  }
  _delay_ms(100);
}

void USART0_init(void) {
    UCSR0A = B00000000; //single transmission speed, multiprocessor disabled
    UCSR0B = B00011000; //enable Rx & Tx
    UCSR0C = B00000110; //asynchronous, no parity, 1 stop, 8 bits
    UBRR0 = 103;        //load the value for 9600 bps baud rate into whole UBRR register
}

void TX(unsigned char TXData) {
    //do nothing until UDR0 is ready for more data to be written to it; wait for USART UDRE flag
    while ((UCSR0A & (1 << UDRE0)) == 0) {};
    //when flag is set send data by placing the byte into UDR0
    UDR0 = TXData;
}

void TXstring(char* str) {
    while(*str) {
        TX(*str++);
    }
    TX('.');
    TX('\n');
}

unsigned char regToDigitAndTransmit(uint16_t valueADC){
    char buff[8];
    itoa(valueADC, buff, 10);
   //sprintf(buff, "%u.%02u", valueADC / 100, valueADC % 100);
    TXstring(buff);
}

这就是体现了“Arduino 向初学者隐藏了嵌入式C编程的一些令人困惑的细节,从而使得初学者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熟悉C语言的语法规则、项目本身的工程思路和算法设计上”。

网友O:
arduino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P(2022-10-10):
arduino方便但是好像没见过有用来做产品的

楼主:
1. 大一点的:
ArduPilot - Versatile, Trusted, Open
2. 小一点的:
AR6C

楼主:
接下来,我要演示的是两个 Arduino UNO 之间的 IIC 通信。在 UNO 板子上,SDA 和 SCL 的管脚分别复用在 A4 和 A5 管脚,也可以用 AREF 外侧的两个管脚,这两个管脚是 A4 和 A5 的延申。

两块 Arduino UNO 之间的接线是这样:
SDA - SDA
SCL - SCL
GND - GND

要实现的效果是:用一个 UNO 上接着的电位器调节另一个 UNO 上接着的 LED闪烁频率。

楼主:
主机端的程序是这样:
// Include Arduino Wire library for I2C
#include <Wire.h>

// Define Slave I2C Address
#define SLAVE_ADDR 9

// Analog pin for potentiometer
int analogPin = 0;
// Integer to hold potentiometer value
int val = 0;

void setup() {

  // Initialize I2C communications as Master
  Wire.begin();

}

void loop() {
  delay(50);

  // Read pot value
  // Map to range of 1-255 for flash rate
    val = map(analogRead(analogPin), 0, 1023, 255, 1);

  // Write a charatre to the Slave
  Wire.beginTransmission(SLAVE_ADDR);
  Wire.write(val);
  Wire.endTransmission();
}

楼主:
从机端的程序是这样:
// Include Arduino Wire library for I2C
#include <Wire.h>

// Define Slave I2C Address
#define SLAVE_ADDR 9

// Define LED Pin
int LED = 13;

// Variable for received data
int rd;

// Variable for blink rate
int br;

void setup() {

  pinMode(LED, OUTPUT);

  // Initialize I2C communications as Slave
  Wire.begin(SLAVE_ADDR);

  // Function to run when data received from master
  Wire.onReceive(receiveEvent);

  // Setup Serial Monitor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I2C Slave Demonstration");
}

void receiveEvent() {
  // read one character from the I2C
  rd = Wire.read();
  // Print value of incoming data
  Serial.println(rd);

}
void loop() {
   delay(50);

  // Calculate blink value
  br = map(rd, 1, 255, 100, 2000);

  digitalWrite(LED, HIGH);
  delay(br);
  digitalWrite(LED, LOW);
  delay(br);
}

网友Q:
arduino很方便但是封装的太好了想改个端口都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Q:
arduino很方便但是封装的太好了想改个端口都很麻烦

“改端口” ?

网友R:
这是用的哪款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是用的哪款芯片啊?

ATmega328p。

楼主(2023-04-11):
引用 楼主:
从机端的程序是这样:

同样的项目,用标准 C 来写,就比较复杂,非初学者所能,详细的说明在这里:
lesson12 - ATmega328P - avr-libc - ADC - Ring Buffer - USART -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L41127fV/?vd_source=a78c86ab025bf795ccfaa5b6c3e0f480

网友S:
视频介绍的比较清楚

网友T:
Arduino都有哪些接口?

网友U(2023-05-11):
Arduino单片机有很多接口,用于连接各种传感器、执行器以及其他外部设备。

网友V:
arduino单片机上模拟口a0到a5的区别

网友W:
AVR单片机的性能和运行速度也比51单片机高很多

网友X:
Arduino单片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与其他设备交互,从而实现各种应用场景。

网友Y:
Arduino的硬件价格相对较低,尤其是与其他单片机相比,因为它使用常见的Atmel AVR微控制器,而且有许多廉价的克隆品。

网友Z:
Arduino单片机是一种易学易用、低成本、开放性强、资源丰富并且应用广泛的电子原型平台。

“低成本、开放性强、资源丰富并且应用广泛的电子原型平台”,所言不虚。但是“易学易用”要看用户定什么样的目标和标准,实际上 Arduino 要想深究,很快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对于初学者来说“易学易用”,是因为要大量的行家做了很对基础性的铺垫工作,将陡峭的学习曲线变成了漫长的缓坡。

网友AA:
有许多文档、教程、在线论坛和社交网络等资源可供选择。这些资源可以帮助用户快速解决问题,提高开发效率。

这正是 Arduino 之所以成为 Arduino 的本质原因——它让很多愿意的分享的专家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网友V:
Arduino软件语言仅仅需掌握少数几个指令,而且指令的可读性也强,稍微懂一点C语言即可,轻松上手,快速应用。

网友AB:
Arduino很适合用于各种应用场景,例如智能家居、机器人、传感器网络、艺术和设计等。由于它易于使用和配置,因此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网友AC:
Arduino硬件的成本相对较低,适合用于学习

网友AD:
rduino 集成了很多开发的库 相对一般单片机开发速度要快,适合学习和创客demo阶段使用

“demo” 正是 Arduino 的强项——尽快展示设计原型和思路。

网友AE:
Arduino 有什么优势

网友AF:
Arduino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用户可以自由使用、修改和分享Arduino软件和硬件的设计

网友AG:
Arduino单片机开发板如何与Dht11联接

网友AH:
Arduino采用C/C++编程语言和简单的开发环境,使得初学者可以很快上手,并且可以使用大量的现成代码库来实现各种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T:
Arduino都有哪些接口?

涉及到通信的有:USRT、IIC、SPI。

楼主:
引用 网友V:
arduino单片机上模拟口a0到a5的区别

从使用上来说,没有区别。要注意的是:A5和A6 跟 IIC 的 SDA 和 SCL 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AVR单片机的性能和运行速度也比51单片机高很多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51 也有增强型的,比如芯联科技出的 51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V:
Arduino软件语言仅仅需掌握少数几个指令,而且指令的可读性也强,稍微懂一点C语言即可,轻松上手,快速应用 ...

“指令的可读性强”,这是 Arduino 的特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G:
Arduino单片机开发板如何与Dht11联接

连接很简单,就是电源、地和数字/模拟引脚,DHT11 是 Arduino 的典型应用之一,要多个现成的库(library),在 Arduino IDE 中一添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E:
Arduino 有什么优势

1、用户界面简洁直观,可用于迅速进行原型设计和展示,验证想法。
2、有大量的支持插件和示例,便于初学者迅速入门。
3、Arduino 软硬件均开源,使得想要深入学习的用户可以绕道后台,看到行家们专业的设计。

网友AI:
楼主了解teensy++2.0吗,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
teensy++2.0 的介绍在这里 - https://www.pjrc.com/store/teensypp.html,有什么问题只管说。

网友AI:
引用 楼主:
teensy++2.0 的介绍在这里 - https://www.pjrc.com/store/teensypp.html,有什么问题只管说。 ...

teensy正版停产了,然后想用Teensy用的AVR芯片去替换teensy但是USB设置这一块很头疼,该怎么做一个USB设置让电脑能识别AT90USB1286呢。AT90USB1286就是Teensy上的芯片。

楼主:
你用的什么开发工具组合?Arduino IDE 还是 Atmel Studio + avr-libc?

网友AI: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开发工具组合?Arduino IDE 还是 Atmel Studio + avr-libc?

Atmel Studio + avr-libc这个。

楼主:
https://helentronica.com/2015/07/23/getting-started-with-atmega8u2-and-other-avr-usb-microcontrollers/

看看这里能不能帮到你。

网友AI:
引用 楼主:
https://helentronica.com/2015/07/23/getting-started-with-atmega8u2-and-other-avr-usb-microcontroller ...

感谢楼主,这个很有用呢。

楼主:
如果还是不行,把你的电路图、实物照和测试程序发过来看看。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如果还是不行,把你的电路图、实物照和测试程序发过来看看。

嗯嗯,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如果还是不行,把你的电路图、实物照和测试程序发过来看看。

我还没写程序,没有什么头绪。光看数据手册也看不大明白。上边的链接是三种引导烧录的办法。我选择了第一种测试。是可以的。USB串口的我再看看吧!

网友AI:
楼主那个链接里的第二种方法是把usb串口集成在了引导烧录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能不能使用这个串口进行通信

网友AJ:
芯片的用途是什么

网友AK:
如今国产芯片在这方面用的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芯片的用途是什么

常见的 USB 设备,比如,很多人用来做个性化的键盘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楼主那个链接里的第二种方法是把usb串口集成在了引导烧录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能不能使用这个串口进行通信 ...

1. 只要是 bootloader,都会被存储在(上载到)引导区。
2. USB 是芯片提供的硬件功能,不会被任一款 bootloader 屏蔽。
3. bootloader 的作用在于 “PC to μC” 的通信,而这个通信就是建立在 USB 硬件的基础上,不同的 bootloader 只是让 OS(操作系统)区别调用不同的系统级软件工具 —— 从而在 Windows "设备管理器" 的列表中显示为不同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