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单步调试N76E003和ML51EC0AE定时器,不停进入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2-08-03):
各位大侠:
      您好!
      本人在Keil单步调试N76E003和ML51EC0AE的定时器功能时,总是不停进入定时器中断子程序freeRun运行时,定时时间都是对的。只要停下来单步调试,就不停进出中断子程序,无法正常查看其他程序运行,影响其他功能的调试,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吗?谢谢!
备注:我即使用新唐例程里的程序单步运行,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

网友A:
不应该啊,是不是你断点打的位置有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前段时间已经和新唐上海FAE沟通过了,他们表示确实存在上述问题。为避免其他工程师遇到同样的问题,请看下解决办法。在Nu-Link Driver Setup设置里,取消Enable PCLK即可。

网友B(2022-09-03):
先关闭定时器的中断使能

网友C:
pclk还需要单独的使能吗

网友D: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打断点的时候计时器也在一直运行

网友E:
这种问题需要出勘误手册吗

网友F:
一般都能进入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前段时间已经和新唐上海FAE沟通过了,他们表示确实存在上述问题。为避免其他工程师遇到 ...

取消【Enable PCLK】是因为在暂停时,这个时钟还在运行?

楼主:
6楼和11楼回答正确,新唐的FAE也是这样解释的,断点暂停后,定时器一直在运行,并没有停止计数,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