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AGM高性价的CPLD资源介绍

楼主(2022-08-03):
        AG1280Q48是AGM推出的一个经典型号,性价比高,受到了许多客户的欢迎。 AG1280采用QFN-48 6x6和QFN-32 4x 4 0.8毫米(实际0.77毫米)thinkness封装,具有超低成本和功耗。该器件具有1280个lut和最多40个用户io,提供68k位嵌入式块RAM和10k位分布式RAM,每个器件一个PLL提供时钟倍增和相移,并通过JTAG接口提供嵌入式闪存配置,片内时钟发生器具有宽输出频率范围。
        该器件是即时启动、非易失性、多重可编程架构,且采用QFN48封装,体积小,不需要外加配置芯片,非常适合对体积要求尽可能小的应用场合。该器件 提供仿真 LVDS 输出 (LVDS_E_3R)。

网友A:
AG1280有1KLE的逻辑资源,目前提供的封装以QNF48最为普遍。

AG1280提供 PLL 支持:
PLL 有四个输出 PLL 输入分频器的源可以来自外部引脚或内部路由。有四个反馈信号源到反馈分频器:来自 CLKINTFB(内部反馈端口),来自全局时钟网络,来自后标量分频器,以及来自路由(或来自外部引脚)。有一个 PLL_LOCK 信号表示 PLL 已锁定到输入时钟信号。

AG1280  PLL 输出特性:
 输出频率为16MHz-275MHz。
 VCO 范围 533MHz – 1066MHz
 抖动约为 5%。
 静态电流<1uA
核心电压: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