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555图求解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8-03):
没有看到电源两极短接,最左侧那个应该是压电陶瓷。

网友B(点评):
右边芯片1,8脚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那不对,应该是4、8两脚。

网友C:
相信自己,一般是4脚与8脚接VCC,1脚接GND.应该是笔误.

网友D:
图画错了而已

网友E:
555的所有脚都 没有接地,等于电源都没有加载到555,它怎么能工作!图画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