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140AIQS usart2配置完DMA后会打印几秒钟的\0\0\0\0\0\\0\0\0

楼主(2022-08-03):
按照官网给的例程,改了下串口的管脚配置,dma通道配置,下载之后前几秒不能正常工作,一直打印\0\0\0\0\0\,几秒钟之后才恢复正常,不清楚什么原因
void USART_Send(USART_SFRmap *USARTx, Usart_Sdu_Type *Usart_Sdu)
{
  for (uint32_t Send_data_count = 0; Send_data_count < Usart_Sdu->Length; Send_data_count++)
  {
    USART_SendData(USARTx, Usart_Sdu->Data[Send_data_count]);
    while (!USART_Get_Transmitter_Empty_Flag(USARTx))
      ;
  }
}
#endif

/**
  * 描述  串口异步全双工配置(默认8bit收发使能  全双工 9600)
  * 输入   指向USART内存结构的指针,取值为USART0_SFR~USART8_SFR
  * 返回   无
  * 说明   波特率38400,发送一个字节大约需要时间0.26ms
  *      这里选用SCLK=48MHZ作为波特率发生器时钟
  *
  * 波特率 =Fck/(16*z(1+x/y)) 外设时钟内部高频16M
  * 4800    z:208    x:0    y:0
  * 9600    z:104    x:0    y:0
  * 19200   z:52     x:0    y:0
  * 115200  z:8      x:1    y:13
  * 波特率9600
**/
void USART_Async_config(USART_SFRmap *USARTx)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_Init(&USART_InitStructure);

        /* Set Usart To Async Mode */
    USART_InitStructure.m_Mode=USART_MODE_FULLDUPLEXASY;                        //全双工
    USART_InitStructure.m_TransferDir=USART_DIRECTION_FULL_DUPLEX;              //传输方向
    USART_InitStructure.m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8位数据
    USART_InitStructure.m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位
    /*  Set baudrate to 38400 */
    USART_InitStructure.m_BaudRateBRCKS=USART_CLK_SCLK;                        //内部高频时钟作为 USART波特率发生器时钟
    USART_InitStructure.m_BaudRateInteger=78;         //USART波特率整数部分z,取值为0~65535
    USART_InitStructure.m_BaudRateNumerator=0;         //USART波特率小数分子部分x,取值为0~0xF
    USART_InitStructure.m_BaudRateDenominator=0;       //USART波特率小数分母部分y,取值为0~0xF

        USART_Reset(USARTx);                                       //USARTx复位
        USART_Configuration(USARTx,&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x配置
    USART_Passageway_Select_Config(USARTx,USART_U7816R_PASSAGEWAY_TX0);//UASRTx选择TX0通道
        //USART_Clear_Transmit_BUFR_INT_Flag(USARTx);                //USARTx发送BUF清零
        USART_RESHD_Enable (USARTx, TRUE);                                                   //使能RESHD位
        USART_Transmit_Data_Enable(USARTx, TRUE);                                        //USARTx发送使能
        USART_Cmd(USARTx,TRUE);

        DMA_Channel_Enable(DMA0_SFR,DMA_CHANNEL_5,TRUE);
        DMA_Channel_Enable(DMA0_SFR,DMA_CHANNEL_6,TRUE);
        USART_Receive_DMA_INT_Enable(USARTx,TRUE);
        USART_Transmit_DMA_INT_Enable(USARTx,TRUE);

        USART_Clear_Transmit_BUFR_INT_Flag(USARTx);
        USART_Receive_Idle_Frame_Config(USARTx, TRUE);
        USART_IDLE_INT_Enable(USARTx, TRUE);
        INT_Interrupt_Enable(INT_USART2, TRUE);
}

/**
*  @brief :USART receive enable, and interrupt enable
*  @param in :
*                                 USARTx : A pointer to the USART memory structure
*                           with a value of USART0_SFR/USART1_SFR/USART2_SFR/USART5_SFR
*                                 Peripheral :Interrupt vector number
*  @param out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_ReceiveInt_config(USART_SFRmap *USARTx,InterruptIndex Peripheral)
{
        USART_RDR_INT_Enable(USARTx,TRUE);
        INT_Interrupt_Enable(Peripheral,TRUE);
        USART_ReceiveData(USARTx);
}

void Usart2_GPIO_Init(void)
{
        /*
        GPIO_Write_Mode_Bits(GPIOA_SFR ,GPIO_PIN_MASK_8, GPIO_MODE_RMP);          //重映射IO口功能模式
        GPIO_Write_Mode_Bits(GPIOA_SFR ,GPIO_PIN_MASK_9, GPIO_MODE_RMP);          //重映射IO口功能模式
        GPIO_Pin_RMP_Config (GPIOA_SFR ,GPIO_Pin_Num_8, GPIO_RMP_AF5_USART2);          //重映射为USART2
        GPIO_Pin_RMP_Config (GPIOA_SFR ,GPIO_Pin_Num_9, GPIO_RMP_AF5_USART2);     //重映射为USART2
        GPIO_Pin_Lock_Config (GPIOA_SFR ,GPIO_PIN_MASK_8, TRUE);                  //配置锁存
        GPIO_Pin_Lock_Config (GPIOA_SFR ,GPIO_PIN_MASK_9, TRUE);                  //配置锁存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9 remap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m_Mode = GPIO_MODE_RMP;
          GPIO_InitStructure.m_OpenDrain = GPIO_POD_PP;
          GPIO_InitStructure.m_PullDown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m_PullUp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m_Speed = GPIO_LOW_SPEED;
          GPIO_InitStructure.m_Pin = GPIO_PIN_MASK_9;
          GPIO_Configuration(GPIOA_SFR,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8 remap mode, as RX pin, it should be pullup */
          GPIO_InitStructure.m_PullUp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ure.m_Pin = GPIO_PIN_MASK_8;
          GPIO_Configuration(GPIOA_SFR,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_RMP_Config(GPIOA_SFR, GPIO_Pin_Num_8, GPIO_RMP_AF5_USART2);
          GPIO_Pin_RMP_Config(GPIOA_SFR, GPIO_Pin_Num_9, GPIO_RMP_AF5_USART2);
}

/**
*  @brief :DMA initialization of Usart
*  @param in :None
*  @param out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_Dma_Init(void)
{
        /* Reset the DMA0 peripheral to enable the peripheral clock */
        DMA_Reset(DMA0_SFR);
        /*
         * DMA0_TX configured as follow:
         *   - DMA channel selection channel 5
         *   - Bit width of memory = 8
         *   - Cyclic mode disable
         */
        DMA_InitTypeDef DMA_TX_INIT,DMA_RX_INIT;
        DMA_TX_INIT.m_Channel = DMA_CHANNEL_5;        //这里usart2_tx是通道5
        DMA_TX_INIT.m_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tx传输方向从内存到外设
        DMA_TX_INIT.m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DATA_WIDTH_8_BITS;//外设传输数据位宽设置为8bit
        DMA_TX_INIT.m_MemoryDataSize = DMA_DATA_WIDTH_8_BITS;//内存数据位宽设置为8bit
        DMA_TX_INIT.m_Priority = DMA_CHANNEL_LOWER;
        DMA_TX_INIT.m_PeripheralInc = FALSE;
        DMA_TX_INIT.m_MemoryInc = TRUE;
        DMA_TX_INIT.m_LoopMode = FALSE;
        DMA_TX_INIT.m_BlockMode = DMA_TRANSFER_BYTE;
        DMA_TX_INIT.m_MemoryAddr = (uint32_t)0;
        DMA_TX_INIT.m_PeriphAddr = (uint32_t)&(USART2_SFR->TBUFR);//这里要改成usart2的发送寄存器地址
        DMA_Configuration(DMA0_SFR,&DMA_TX_INIT);
        /*
         * DMA0_RX configured as follow:
         *   - DMA channel selection channel 2
         *   - Bit width of memory = 8
         *   - Number of data transmitted = 100
         *   - Cyclic mode disable
         */
        DMA_RX_INIT.m_Channel = DMA_CHANNEL_6;//这里usart2_rx是通道6
        DMA_RX_INIT.m_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rx传输方向从内存到外设
        DMA_RX_INIT.m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DATA_WIDTH_8_BITS;
        DMA_RX_INIT.m_MemoryDataSize = DMA_DATA_WIDTH_8_BITS;
        DMA_RX_INIT.m_Priority = DMA_CHANNEL_LOWER;
        DMA_RX_INIT.m_Number = 25;
        DMA_RX_INIT.m_PeripheralInc = FALSE;
        DMA_RX_INIT.m_MemoryInc = TRUE;
        DMA_RX_INIT.m_LoopMode = TRUE;
        DMA_RX_INIT.m_BlockMode = DMA_TRANSFER_BYTE;
        DMA_RX_INIT.m_PeriphAddr = (uint32_t)&(USART2_SFR->RBUFR);//这里要改成usart2的接收寄存器地址
        DMA_RX_INIT.m_MemoryAddr = (uint32_t)&Usart_Receive_Sdu.Data[0];//从外设端口接收的数据直接存储在内存中,这里是内存首地址
        DMA_Configuration(DMA0_SFR,&DMA_RX_INIT);
}

/**
*  @brief :USART transfers data using DMA
*  @param in : pData : Memory first address
*                          nSize : Length of Data sent
*  @param out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artDMATransmit(uint8_t *pData,uint16_t nSize)
{
        DMA_Memory_Start_Address_Config(DMA0_SFR, DMA_CHANNEL_5,(uint32_t)pData);//这里传输改为通道5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0_SFR, DMA_CHANNEL_5,nSize);//这里传输改为通道5
        USART_Transmit_Data_Enable(USART2_SFR,TRUE);//使能usart2发送
        DMA_Channel_Enable (DMA0_SFR, DMA_CHANNEL_5, TRUE);//使能DMA通道5发送
}
/**
*  @brief :USART receives data processing functions
*  @param in : None
*  @param out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eceiving_data_processing(void)
{
        /* Determines whether the data spans the end of the array */
        if(Usart_Receive_Sdu.Length < pre_length)
        {
                /* If spanned, segmented output data */
                UartDMATransmit(pre_address,100 - pre_length);
                systick_delay_ms(5);
                UartDMATransmit(Usart_Receive_Sdu.Data,Usart_Receive_Sdu.Length);
        }else
        {
                /* Direct output */
                UartDMATransmit(pre_address,Usart_Receive_Sdu.Length - pre_length);
        }

        systick_delay_ms(10);
        memset(Usart_Receive_Sdu.Data, 0, Usart_Receive_Sdu.Length+2);
        pre_length = Usart_Receive_Sdu.Length;
        pre_address = Usart_Receive_Sdu.Data + Usart_Receive_Sdu.Length;
}

void Usart2_Init(void)
{
        Usart2_GPIO_Init();
        Usart_Dma_Init();
        //全双工异步8bit 38400波特率
        USART_Async_config(USART2_SFR);
        //串口接收中断使能
        USART_ReceiveInt_config(USART2_SFR,INT_USART2);
        /* Tag address initialization */
        pre_address = Usart_Receive_Sdu.Data;
        /* Tag length initialization */
        pre_length = 0;

}
#else
/////////////////////////////////////////////////////////////////////////////
void Usart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3 remap mode */
  GPIO_InitStructure.m_Mode = GPIO_MODE_RMP;
  GPIO_InitStructure.m_OpenDrain = GPIO_POD_PP;
  GPIO_InitStructure.m_PullDown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m_PullUp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m_Speed = GPIO_LOW_SPEED;
  GPIO_InitStructure.m_Pin = GPIO_PIN_MASK_9;
  GPIO_Configuration(GPIOA_SFR,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E7 remap mode, as RX pin, it should be pullup */
  GPIO_InitStructure.m_PullUp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ure.m_Pin = GPIO_PIN_MASK_8;
  GPIO_Configuration(GPIOA_SFR,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A3 remap function to AF3 */
  GPIO_Pin_RMP_Config(GPIOA_SFR, GPIO_Pin_Num_8, GPIO_RMP_AF5_USART2);
  /* Configure PE7 remap function to AF3 */
  GPIO_Pin_RMP_Config(GPIOA_SFR, GPIO_Pin_Num_9, GPIO_RMP_AF5_USART2);
}
/**
*  @brief :
*  @param in :None
*  @param out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_Send(USART_SFRmap *USARTx, Usart_Sdu_Type *Usart_Sdu)
{
  for (uint32_t Send_data_count = 0; Send_data_count < Usart_Sdu->Length; Send_data_count++)
  {
    USART_SendData(USARTx, Usart_Sdu->Data[Send_data_count]);
    while (!USART_Get_Transmitter_Empty_Flag(USARTx))
      ;
  }
}

/**
*  @brief :
*  @param in :None
*  @param out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_Mode_Config(USART_SFRmap *USARTx)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Struct_Init(&USART_InitStructure);
  /* Set Usart To Async Mode */
  USART_InitStructure.m_Mode = USART_MODE_FULLDUPLEXASY;
  USART_InitStructure.m_TransferDir = USART_DIRECTION_FULL_DUPLEX;
  USART_InitStructure.m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m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Set baudrate to 115200 */
  USART_InitStructure.m_BaudRateBRCKS = USART_CLK_SCLK;
  USART_InitStructure.m_BaudRateInteger = 78;
  USART_InitStructure.m_BaudRateNumerator = 0;
  USART_InitStructure.m_BaudRateDenominator = 0;

  USART_Reset(USARTx);
  USART_Configuration(USARTx,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Passageway_Select_Config(USARTx, USART_U7816R_PASSAGEWAY_TX0);
  USART_RESHD_Enable(USARTx, TRUE);
  USART_Transmit_Data_Enable(USARTx, TRUE);
  USART_Cmd(USARTx, TRUE);

  DMA_Channel_Enable(DMA0_SFR,DMA_CHANNEL_5,TRUE);
  DMA_Channel_Enable(DMA0_SFR,DMA_CHANNEL_6,TRUE);
  //USART_DMA_Read_Receive_Enable(USARTx,TRUE);
  //USART_DMA_Write_Transmit_Enable(USARTx,TRUE);
        USART_Receive_DMA_INT_Enable(USARTx,TRUE);
        USART_Transmit_DMA_INT_Enable(USARTx,TRUE);
}

/**
*  @brief :
*  @param in :None
*  @param out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USART_Int_Config(USART_SFRmap *USARTx, InterruptIndex Peripheral)
{
        USART_Clear_Transmit_BUFR_INT_Flag(USARTx);

        USART_Receive_Idle_Frame_Config(USARTx, TRUE);
        USART_IDLE_INT_Enable(USARTx, TRUE);

//        USART_RDR_INT_Enable(USARTx, TRUE);
//  USART_TFE_INT_Enable(USARTx, TRUE);

        INT_Interrupt_Enable(Peripheral, TRUE);
}

楼主:
有没有人谁用过这个型号的ic,能够打包一份功能正常的代码我试下

楼主:
参考的是官方例程
ChipON_KF32A_Gitee\ChipON-KF32A156_EVL_Examples\USART\USART_ASYNC_DMA
从码云上拉取的代码
https://gitee.com/organizations/chipon-kungfu/projects

楼主:
C:\Users\meito\Desktop
[18:19:55.278]ÊÕ¡û¡ô\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8:19:56.212]ÊÕ¡û¡ôCHIP ON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8:19:56.711]ÊÕ¡û¡ôCHIP ON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8:19:57.211]ÊÕ¡û¡ôCHIP ON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8:19:57.711]ÊÕ¡û¡ôCHIP ON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8:19:58.211]ÊÕ¡û¡ôCHIP ON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8:19:58.258]ÊÕ¡û¡ô\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8:19:58.712]ÊÕ¡û¡ôCHIP ON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8:19:58.751]ÊÕ¡û¡ô\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8:19:59.212]ÊÕ¡û¡ôCHIP ON
\0\0\0\0\0\0\0\0\0\0\0\0\0\0\0\0\0\0\0\0\0\0\0
[18:19:59.260]ÊÕ¡û¡ô\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楼主:
这是按照官网的例程写的测试例程

楼主:
我将我这边修改的测试代码打包,望大佬指教!!

我这边修改的测试程序

楼主:
今天又试了下,发现只要把Usart_Dma_Init();放到        USART_Mode_Config(USART2_SFR);之后再调用就一切正常
int main()
{
        /* Initialize the system clock is 120M */
        SystemInit();
        systick_delay_init();
        /* Initialize the USART IOs */
        Led_Gpio_Init();
        Usart_Gpio_Init();

        USART_Mode_Config(USART2_SFR);
        /* Idle interrupt enable */
        Usart_Dma_Init();
        USART_Int_Config(USART2_SFR, INT_USART2);
        /*Sending data to initiate DMA/n */
        //USART_SendData(USART2_SFR, 0);

        INT_All_Enable(TRUE);
        /* Tag address initialization */
        pre_address = Usart_Receive_Sdu.Data;
        /* Tag length initialization */
        pre_length = 0;
        fprintf(USART2_STREAM,"KF32A140IQS FreeRTOS Start\r\n");

        //printf("KF32A140IQS FreeRTOS Start\r\n");
        //TaskInit();
        //vTaskStartScheduler();
        while(1)

楼主:
改了初始化顺序之后打印看起来就正常了,不知道有没有原厂的人看贴子
KF32A140IQS FreeRTOS Start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CHIP ON

网友A:
逻辑没处理好

网友B:
DMA_TX_INIT.m_Number = 1;
在Usart_Dma_Init  DMA_TX_INIT初始化中加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