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做UART数据传输

楼主(2022-08-03):
外设有USB Micro-B 接口。现在想用单片机接收PMS5003 PM2.5传感器测量的数据,数据是直接用UART传输的。由于一些原因,单片机自身的UART口没法用,就想问问各位:

我是否可以尝试直接通过那个USB的micro-B接口接收传感器的UART数据呢?

网友A:
都是串行传输

网友B:
网上查一下这两种协议

网友C:
嗯,看下区别或者是否这样的方法可行

网友D:
可以用软件模拟一个UART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MCP2221A, USB-UARTbridge的芯片, 无需编程, 插上就可以用...

网友A:
直接连一起肯定不行,要USB<->UART转换芯片

网友E:
是通信就有协议,只有双方有相同的协议才能正常稳定的通信。

网友F:
可以软件进行模拟,但是真正的,还是不行的。

楼主:
大概了解了,谢谢大家!!

网友G(2022-09-10):
都是串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