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的通道不能输出PWM

楼主(2022-08-03):
用同一个定时器输出PWM

通道3、4可以正常输出
通道1、2没有信号输出

查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原因,按理说,不同的通道,不就是引脚配置不一样么?
这个怎么破

网友A:
应该就是配置的问题,
看手册,是不是引脚复用没有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配置的问题,
看手册,是不是引脚复用没有处理好?

嗯,应该是,
后来改了改配置,就好了

网友B(2022-09-03):
二者有共用的引脚吗

网友C:
暂停3和4通道 的时候1和1能输出吗

网友D:
更改哪里的配置了啊

网友E:
硬件上是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F:
看一下楼主更改后的配置可以吗

网友G:
有时候还需要对相应的io口进行配置

楼主:
是后面又重新配置了定时器,折腾好久才查到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