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二极管的压降能有多大

楼主(2022-08-03):
最近用了4148,
压降能有1V,
这个正常么?

网友A:
二极管的压降和通过的电流有关系

网友B:
和电流有关系,电流越大压降越大。

网友C:
这个由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决定的吧

网友D(2022-09-04):
没有1V这么大吧

网友E:
一般是不是0.3或者0.7啊

网友F:
总应该有一个最大值吧

网友G:
电流是多大的呢

网友H:
电流最大能达到多少呀

网友I:
在一定范围内核电流有关系

网友J:
与电流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