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can对时钟的要求是否很高

楼主(2022-08-03):
是不是必须用外部时钟
晶振选择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是的,波特率越高对时钟的精度要求越高。

网友B:
是滴,速率更高。

网友C:
速率越高要求就越高

楼主:
怪不得,上次用内部晶振,经常出问题

网友D:
本身自带的can不容易调试

网友E:
感觉can对时钟的要求没有那么高

网友F:
主要还是看你的通讯速度了

网友G:
好像是必须用外部的时钟

网友H:
需要在电路上做一下抗干扰吗

网友I:
外部时钟比较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