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选择外部时钟

楼主(2022-08-03):
如何选择外部时钟?

网友A:
因此外部时钟可以为2.22MHz-40MHz。

网友B:
外部时钟可以为5MHz-40MHz。

网友C:
内部时钟方式和外部时钟方式?

网友D:
推荐有源晶振,精度高。

网友E:
如果是时钟芯片可以选择32k的晶振。

网友F:
使用内部晶振就可以。

网友G:
现在的晶振这么多种类,可以选择的很多。

网友H:
要使用12Mhz的晶振吗

网友I:
8MHz的高速外部时钟。。

网友F: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晶振,都是使用8M的晶振。

网友J:
具体说一下你的芯片和应用场合。

网友K:
预料的什么结果啊?

网友L:
使用有源晶振吧,精度高快。

网友A:
外部晶振选择可以大一点的。

网友M:
准备用在哪里的?

网友N:
正常可以选择8Mhz或者12Mhz的晶振。

网友O:
外部晶振要看你用在哪里的。

网友P:
正常都是两脚的晶振。

网友E:
现在很多的开发板都有电路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Q:
你要用在哪个芯片上的

网友L:
现在来看,都是使用12Mhz的晶振。

网友E:
不同的应用,不同的选择方式,正常都是使用晶体。

网友A:
晶振的频率范围可在1.2MHz-12MHz之间选择

网友J:
一般外部时钟源会比内部稳定。。

网友K:
晶振的选择注意某些参数。。

网友R:
晶振选择看单片机的能力和你的需要,电路看晶振。

网友E:
选择 32MHz 时钟作为系统时钟源。。

网友S:
最好使用使用高速外部时钟。

网友O:
那得看你对时钟有什么要求了

网友H:
您想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T:
这腰看楼主有什么要求了

网友P:
看你想用有源还是无源 还有你自身的要求

网友B:
楼主详细说说您的要求

网友M:
楼主用的什么外设都 需要多少速度?

网友U:
我都是选择有源的晶振

网友M:
看实际需求了

网友V:
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W:
选高速还是低速的

网友M:
能详细说说要求吗

网友X(2023-03-01):
外部LSE为32.767KHz晶振输入。HSE为8MHz或16MHz,实验用的是16MHz

网友Y:
晶振可以选择大一点

网友Z(2024-05-11):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AA:
在此情况下我们通常会用电阻串联在电路中

网友AB: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AC:
设备中的ESD静电阻抗器一般都不易老化损坏

网友AD: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

网友AE: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AF:
以保护器件免受ESD的损坏

网友AG:
不会达到该电压

网友AH:
一端接地,滤去高频

网友AI: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