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数字和模拟地可以接一起吗

楼主(2022-08-03):
数字和模拟地可以接一起吗

网友A:
手册上都是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接的啊

楼主:
是啊,数字和模拟地可以接一起吗?然后采用覆铜

网友B:
单点接地,然后分开覆铜,这个是最好了。

网友C:
楼上说得对。楼主不要想多了

网友D:
两个交叉点是靠近mcu好,还是远离mcu好呢?

网友A:
分开布局

网友E:
单点接地

网友F:
画板时可以用一颗0欧电阻跨接

网友G:
最好是分割一下

网友H:
最好是分割一下,减小模拟地与数字地的干扰。

网友I:
最好还是分割一下吧

网友J:
最好是分开,减小模拟地干扰。

网友K(2022-10-09):
单点接地吧

网友L:
还是分开比较好

网友M:
有可能模拟电路上的纹波会影响数字电路的电平信号

网友N:
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

网友O:
不接在一起是怕信号之间相互干扰,避免电路误动作

网友P:
是用导线就数字地与模似地连在一起。0欧姆等同于导线

网友Q:
可以的,如果模拟部分信号没有太高要求。

网友R(2022-12-01):
最好分开。数字信号会严重干扰模拟信号。

网友S:
本来就一定要接在一起,你想下电池供电就只有一个负极,只不过模拟地与数字地在设计中要单点接地,避逸因数字信号的干扰导至电路受影响。

网友T:
不可以,接在一起会影响性能。

网友U:
通常独立处理,但是最终需要连接到一起,主要是为了避免数字信号的通过公共地回路叠加到模拟信号上。

网友V:
数字地和模拟地在做PCB时才分开的吧,数字电路中频率高噪声大会耦合影响到低频的模拟电路。

网友W:
数字地与模拟地的最佳接合点一般在供电电源的入口处,这样模拟回路和数字回路间的耦合最小

网友W:
在PCB设计时须注意两地分开,最终汇合在参考地线上。否则将影响整机性能

网友I:
可以的,影响不是很大。

网友X:
用磁珠隔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