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Jlink识别不到芯片了

楼主(2022-08-03):
一直转圈圈,
识别不出来了

网友A(2022-09-22):
这个可能是没连接上

网友B:
你之前的芯片是否能连接上么?

网友C:
你可以把仿真器拔了重新插上,试试

网友D:
转圈可能就是没连接上芯片,你的芯片是单独供电的么

网友E:
不建议使用jlink供电哈,容易烧坏jlink,也容易出现芯片识别不了的情况

网友F: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jlink啊?还有用的是新唐的那款MCU

网友G:
想知道之前有识别出来么?如果之前可以识别出来,那可能是芯片锁死了

网友H:
最后会有个报错吧,提示什么

网友I:
你的主控芯片的RST引出了么,接在jlink上了么

网友J:
按理来说不应该啊,jlink支持型号比较多的,你用的是什么新唐主控啊?

网友K:
驱动?会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