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下拉电阻

楼主(2022-08-03):
上拉电阻,就是把口线通过一个电阻拉到正极电压上。
上拉电阻,一个作用就是保持信号不被干扰,稳定在高电平,也可以起到电压转换,两个不同电压芯片通讯,可以输出高时,通过上拉实现。
一般上拉电阻为10K左右,太大了抗干扰能力弱,太小了,会导致电流过大。

下拉电阻,就是把口线接一个电阻到负极电压上。
单片机在上电瞬间,会输出微弱高电平,产生误动作,一般加下拉。
上下拉电阻对功率不要求,普通1/4w插件或者贴片电阻就可以。

网友A:
接地保护吧

网友B:
默认为低电平

网友C(2022-09-03):
我还是用上拉电阻用的多点

网友D:
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下拉电阻呢

网友E:
一般阻值怎么计算呢

网友F:
这个下拉电阻和接地保护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G:
默认的不是高阻态吗

网友H:
这样说来 下拉电阻是必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