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输出PWM波形变形,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8-03):
并不是理想的方波,
而是上升和下降沿带弧度的~~~

网友A:
做个滤波处理

网友B:
是直接测量的输出IO还是后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测量的输出IO还是后端电路

芯片引脚波形

网友C(2022-09-04):
外边是不是接电容了

网友D:
这种不是滤波可以解决的

网友E:
楼主的测量点是哪里

网友F:
引脚外接的什么电路呀

网友G:
是不是后端模拟电路导致的啊

网友H:
信号出来后进行了什么处理吗

楼主:
电容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