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第二次才进入仿真状态

楼主(2022-08-03):
在mkd 工程中进入硬件仿真, 点击仿真按钮时候,第一次是下载状态 ,第二次才进入仿真状态为什么

网友A:
是不是 BOOT 模式的问题引起的呢

楼主:
不是的,同一块电路板,一个工程下载没问题, 下个使用的这个就可以

网友B: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C:
用iar试试呢

网友D:
没有用过keil 不过感觉有可能是印制板的问题

楼主:
请问如何进行硬件仿真呢

网友E:
没用过keil呢

网友C:
不应该这样啊

网友F:
配置的哪种模式啊

网友G:
楼主找到问题了吗

网友H(2023-03-01):
添加仿真端口时会弹出其为未知信号的窗口试一下

网友I:
是不是硬件连接的问题啊

网友J(2024-05-11):
模块电源选购灌封材料的时候,需要注意导热系数要能达到电子部件散热的需求,不过粘接能力不太强

网友K:
A、B组分先分别用手动或机械进行充分搅拌,让A、B灌封料充分融合

网友L:
可能击穿开关器件,

网友M:
如果想要让它正常工作且不会损坏

网友N: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