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头文件用.H这种格式能用吗

楼主(2022-08-03):
头文件用.H这种格式能用吗

网友A:
C编译器能用,如果是汇编器就用.INC的头文件

楼主:
以前用51的汇编,一直用INC的头文件,里面都是 P0 DATA XXH,等这种汇编的写法。

网友B:
中颖单片机貌视找不到这种头文件啊

楼主:
是,都是.H的C格式的头文件

网友C:
可以用啊

网友D:
对,通用的

网友E:
通用的,汇编也可以用

网友F:
中颖MCU的头文件,存放在C:\Keil\C51\INC\Sinowealth下。

网友G:
.H可以啊

网友H:
就是.H的文件啊

网友I:
c是用.h的当然大写就不一样了

网友F:
大小写应该不会有任何差别吧

网友J:
c语言都是这种的 以后慢慢习惯

网友K:
以后接触c嵌入式都是用h头文件了

网友L:
想问一下一般头文件都是从哪里找的呢

网友M:
头文件都可以,那个扩展名不影响,你换个扩展名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