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会冲突的吧?

楼主(2022-08-03):
单工的串口无线通信,怎样做出全双工的效果?需要制定怎样的规则比较好。感觉可能会冲突的吧?

网友A:
收到数据判断数据是否合法,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网友B:
单工的怎么达到全双工的效果?

网友C:
怎么实现两台pc”同时”在串口助手里接发数据啊

网友A:
应该叫半双工吧,。半双工跑快了就叫时分双工了。。

网友D:
串口无线通讯是利用串口的通讯方式给无线模块发送数据的。

网友E:
楼主考虑的是无线通信模块吗?

网友F:
只能是配置两个串口通信模块了。

网友G:
以前用过的nrf都是单工通信。

网友A:
通信速度够,数据传输没有问题。

网友H:
感觉时序上要进行一定处理

网友I:
这个还真么想过

网友J:
很难达到啊

网友K:
串口的无线是什么

网友E:
串口是不冲突的。

网友L:
全双工的效果?

网友M:
直接就是串口的接口就行

网友N:
串口不是直接通信吗

网友J:
使用中断

网友O:
这个不要规则。

网友P:
单工通信吗

网友B:
这个实现不来的。

网友E:
中断处理数据是最快的。

网友G:
串口使用中断吧。

网友Q:
你的双工是什么意思

网友L:
这个就是使用WiFi吧

网友P:
NRF通信不好实现的。

网友K:
发送和接受可以分开处理。

网友G:
楼主需要什么功能?

网友G:
楼主可以通过多核处理实现。

网友R(2023-03-01):
默认情况下从机为接收状态,收到数据判断数据是否合法,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网友S:
配置两个串口通信 吧

网友T(2024-05-11):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U: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V: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W: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X:
ESD静电保护器工作特性与TVS管一致。

网友Y: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Z: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