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程序好像死机了

楼主(2022-08-03):
程序中运行到延时程序,程序就好像死机了,什么反应都没有了

网友A:
延时程序能进入吗?

楼主:
程序跳出后,不知程序跑到哪里去了,就死机了。软件模拟是没有问题的。
c51写的。

楼主: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t) {
    unsigned int t;                    //   ?
      for(;tt>0;tt--)
       for(t=230;t>0;t--)        //  ?
          {
          ;
          }
}

网友B:
unsigned int t;反汇编看看t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因为该值是临时变量,由于中断的缘故,该变量的值老是被修改而无法到达0。

楼主:
已经把程序中大部分都删除了,就留一个延时程序了,真正原因还是没找到啊!

网友C:
可以用char的要用int。

网友D:
加入:NOP NOP试试。

网友E:
可以肯定地说,这个函数没问题

网友A:
问题出在其他地方。

楼主: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t) {
    unsigned int t;                    //   ?
      for(;tt>0;tt--)
{               //少一个
         for(t=230;t>0;t--)        //  ?
          {
          ;
          }
}//少一个

}

网友D:
我觉得问题会不会出现在你调用延时函数主调函数和你定义变量tt这里,把程序在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好的,我再看看

网友F:
可以对程序中的函数单步运行看看,看会出现情况

网友C:
湿敏电阻好像用用交流测试

网友G:
我觉得问题可能在你的变量名上,t和tt稍微不注意会混乱

网友H:
改个变量名试试吧~ 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A: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看看其他吧,还有你知道你的那个函数运行了多长时间吗?

网友D:
不是卡死说不定是延时就没有运行完

网友B:
可以仿真一下看看tt的变化情况。

网友I:
是不是进入死循环了

网友J(2022-09-03):
我也经常有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K:
我觉得和变量的名称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L:
湿敏电阻的测量原理是什么

网友M:
这个函数没问题

网友N:
虽然存在可能混乱的情况 但是至少这么看是没有乱掉的

网友O:
可以获得函数运行的时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