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12f系列模拟串口picc的设计

楼主(2022-08-03):
因为开发进度,使用了mikroC的代码,速度是快了,但是它封装了底层的驱动,现在有时间把他转换成picc的code,那位搞过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
之前有一份picc的代码管脚和目前需求有区别(不同管角)系统就是想通过模拟串口把两路传感器的数值传出来,但是模拟串口这老是不通,是否因为不同管教,设置有区别(12f683内部晶振)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可是比较麻烦

网友B:
想转换过来的话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网友C:
自己写一个会不会更快呢

网友D:
欲速则不达啊

网友E:
贴一下代码看看可以吗

网友F:
PIC外部中断时间很长吗?

网友G:
没搞过,不知道。

网友H(2022-09-10):
贴一下代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