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脚继电器

楼主(2022-08-03):
利用单片机做控制。
现在我有六脚继电器HRS1H-DC12V,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个接法

网友A:
很简单的,用三极管控制

网友B:
或者直接用光耦控制!

网友C:
单片机一般是5V电平,如果要驱动12V的,可以用ULN2003芯片

网友B:
下载继电器的数据手册,看看内部接线结构。

网友D:
看数据手册

网友E:
找继电器的数据手册看看吧

网友F:
六角继电器一般是双刀双掷,要看下数据手册确定线圈有没有极性。

网友G:
什么品牌的继电器,帮你看看。

网友H:
看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I(2022-09-03):
三极管或者mos管都可以

网友J:
就是两组开闭点是吗

网友K:
不能直接用io口控制

网友L:
最好用专用的驱动芯片

网友M:
一个是极性的问题 一个就是驱动能力的问题

网友N:
建议控制高电平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