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CW32F030CxT6 StartKit测评】005:点灯工程分析

楼主:
@21小跑堂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有奖活动# #每日话题#
上一篇体验了简单的电灯程序,那么这个程序是如何实现的呢?在固件包CW32F030_StdPeriph_Lib中的Examples目录我们找到了电灯工程gpio目录,gpio_blink项目就是用来控制 GPIO LED 闪烁 。

我们来看下gpio_blink的工程文件,.uvprojx是Keil V5的工程文件,.uvoptx是Keil V5工程选项配置文件。双击Project.uvprojx打开工程,工程中主要包含了源文件和头文件。头文件主要是CW32F030提供的函数引用库,源文件则是用来构建项目的功能。

main.c文件是用户程序的入口也是我们程序的起始位置,我们来看下程序都做了什么。GPIO_InitTypeDef定义了点灯的全局初始化类型,根据GPIO_InitTypeDef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硬件。RCC_HSI_Enable则是通过SHI配置RCC时钟寄存器来获取系统时钟,__RCC_GPIOB_CLK_ENABLE用来开启GPIOB时钟。GPIO_Init用来初始化需要用到的引脚的工作模式,包括具体引脚的工作速度、是否复用模式、上下拉等等参数。GPIO_TogglePin用来翻转某个引脚的电平状态,参数GPIOx为引脚所在的组号,GPIO_Pin则是具体引脚。
int32_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结构体:全局初始化类型

    RCC_HSI_Enable(RCC_HSIOSC_DIV6);  //启用RCC系统时间

    __RCC_GPIOB_CLK_ENABLE();  //开启GPIOB时钟

    GPIO_InitStruct.IT = GPIO_IT_NONE;  //没有被选中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Pins = LED_GPIO_PINS;  //选用的管脚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HIGH;  //管脚的速率

    GPIO_Init(LED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while (1)

    {

        GPIO_TogglePin(LED_GPIO_PORT, LED_GPIO_PINS);

        Delay(0xFFFF);

    }
延时
这里的Delay是给程序一个间隔时间,达到一个闪烁的效果。通过while循环调用GPIO_TogglePin来点亮LED灯,0Xffff是16进制字符转换成十进制等于65535。
void Delay(__IO uint16_t nCount)
        {
            /* Decrement nCount value */
            while (nCount != 0)
            {
                nCount--;
            }
        }

LED点亮原理
一般情况下LED可以直接在LED两端接上电源和地线来连接,但是LED一般是额定电流。电流太大会烧坏LED,通常我们会串联电阻来调节电流。这里用个简单的单片机为例,
在单片机IO端连接LED的负极或正极,如果接LED的负极那么IO端默认电平需要设置为高电平(即默认灯灭),LED另一个引脚需要接VCC(直流5V电源)。当需要点亮LED时,只需将开发板对的IO端电平拉低即可。如果IO端接LED正极那么单片机IO端默认电平需要设置为低电平,LED的另一端接GND(负极)。当需要点亮LED时,只需要将开发板对应IO电平拉高。

网友A(2022-08-04):
这是芯源的片子?

楼主:
前面都是CW32F030CxT6 的,最后一个示例是拿单片机画的。

网友B:
申请原创原创有奖,哈哈

网友C:
来一个文件模板。

网友D:
这个超频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E:
驱动能力配置影响大吗

网友F:
最大支持多少Mhz的翻转?

网友G:
源文件在哪里下载的呢

网友H(2022-09-08):
完整的工程代码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