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续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22-08-03):
这个电路,在Q6没有导通的情况下,二极管D8和高压包J1的线圈会产生回路吗?按道理没有接地应该是不会产生回路吧?
但是实际的电路就是产生了回路,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续流是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三极管导通时电感电流经过三极管到地,三极管断开是,电感电流还存在,要有一个通路给电感泄放能量就是二极管;这个电流回路只限于电感+二极管,就是上端电池也去掉,这些电流也存在;
如果没用这个续流二极管,电感的电流会在三极管C产生几十/几百倍的高压把三极管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续流是电感电流不能突变,三极管导通时电感电流经过三极管到地,三极管断开是,电感电流还存在,要有一个通 ...

现在我的板子只要接上了二极管,没有工作也会发烫,应该是二极管跟线圈组成回路了,但是为什么会组成回路呢?

@sjnh :去掉二极管正常工作,接上二极管的话,不工作而且特别烫,不知道为什么
没用工作?三极管不导通?谁发烫?

网友B:
发烫是对的,因为初级线圈电感电流一直增大直到饱和,总之会有大电流.
续流二极管应去掉、或再串一只稳压二极管、或干脆换成RC吸收电路,使三极管关断时高压包3脚电压能高于1脚电压。
建议了解一下“伏秒数”。
这样想,你这电路假如用万用表直流档去测量初级绕组电压,三极管导通时初级4.2V,三极管关断时初级-0.7V,假如50%占空比就会得到(4.2-0.7)/2=1.75V的平均电压,相当于1.75V直流电压接在电感两端,电感电流就一直在增大,最终被内阻限制。
假如按我说的改动电路,三极管导通时初级4.2V,三极管关断时初级-4.2V,假如50%占空比那么初级的平均电压几乎为0,电流就不会大。

网友C:
楼主这个电路只适用于继电器之类的直流电源工作的器件。要产生高压输出,高压包的初级必须接入交流电源,估计楼主是用PWM来驱动三极管的,此时D8会反复续流,频率越高,发热越严重。为避免三极管被击穿,可加大D8的功率,或改用RC吸收电路,并且RC要有一定的体积来承受发热。这个电路,用PWM驱动,有一半的功率靠D8或RC回路来吸收。

网友D:
是不是线圈和二极管的电容,分布电容等形成了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烫是对的,因为初级线圈电感电流一直增大直到饱和,总之会有大电流.
续流二极管应去掉、或再串一只稳压二极 ...

这个高压包的电流是1.5~2.5A的,三极管是100V 17A的,按照这个参数,RC应该怎么选择大小和封装?请指教一下,第一次使用这种感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电路只适用于继电器之类的直流电源工作的器件。要产生高压输出,高压包的初级必须接入交流电源,估 ...

PWM驱动也算是交流吗?
这个高压包的电流是1.5~2.5A的,三极管是100V 17A的,按照这个参数,RC应该怎么选择大小和封装?请指教一下,第一次使用这种感性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高压包的电流是1.5~2.5A的,三极管是100V 17A的,按照这个参数,RC应该怎么选择大小和封装?请指教一 ...

去掉二极管试一下,RC先不考虑。
再用于示波器测一下CE波形。

网友E:
三极管发热:存在过流现象,尖峰吸收回路不达标,还有驱动不达标,在开关时有较长的转换时间,到达饱和区时间较长。
二极管发热:选型错误,线圈参数异常。
看你电路,可以在二极管两端并联阻容吸收回路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二极管试一下,RC先不考虑。
再用于示波器测一下CE波形。

CE波形

网友F:
我也不懂,看别人电路上这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不懂,看别人电路上这样接的

这个也是驱动高压包的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驱动高压包的吗

这是摩托车上高压包的驱动电路,驱动方式是等足够时间使高压包饱和再关闭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摩托车上高压包的驱动电路,驱动方式是等足够时间使高压包饱和再关闭三极管。 ...

这个电路是怎么做到等足够时间使高压包饱和再关闭三极管的?

网友F:
你看你11楼的波形不就是这样么
摩托车上这电路是单片机定时器延时的

网友B:
这是去掉二极管后的波形?和我想象的不同,不过,CE电压最大值也不高,可以承受,那就这样呗,还发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去掉二极管后的波形?和我想象的不同,不过,CE电压最大值也不高,可以承受,那就这样呗,还发热吗? ...

去掉二极管正常工作,接上二极管的话,不工作而且特别烫,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极管发热:存在过流现象,尖峰吸收回路不达标,还有驱动不达标,在开关时有较长的转换时间,到达饱和区时 ...

去掉二极管正常工作,接上二极管的话,不工作而且特别烫,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去掉二极管正常工作,接上二极管的话,不工作而且特别烫,不知道为什么 ...

发烫的原因我已经讲过了,去了解一下电感、变压器、开关电源,可找一找相关书籍如《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烫的原因我已经讲过了,去了解一下电感、变压器、开关电源,可找一找相关书籍如《开关电源设计第二版.p ...

问题是为什么接上二极管后,高压包不能正常工作了?而且会特别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为什么接上二极管后,高压包不能正常工作了?而且会特别烫

我不是在4楼讲过了吗?哪里不懂?原因在于接上二极管后初级有直流电压(或者说平均电压不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在4楼讲过了吗?哪里不懂?原因在于接上二极管后初级有直流电压(或者说平均电压不为0)。 ...

我现在想给高压包加一个续流电路,你说的可以用RC电路代替二极管,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加多大的RC,能不能指导一下?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想给高压包加一个续流电路,你说的可以用RC电路代替二极管,但是我不知道应该加多大的RC,能不能指 ...

没必要加续流或RC,加上不一定就更好。
若实在想加RC,可以用不同的电阻电容去试,并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是否有变化、功耗是否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加续流或RC,加上不一定就更好。
若实在想加RC,可以用不同的电阻电容去试,并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是 ...

要加保护,因为现在偶尔会烧掉MOS管,怀疑是这个反电动势的问题

网友F:
我没用过数字示波器,不知道你用的数字示波器能不能测100V?不会是示波器档位低而电压高被钳位了吧

网友G:
这里不能接续流二极管,所谓高压包就是个变压器。
你把初级箝位到接近0V了,输出自然也不存在了。
根据三极管的耐压值,以及变压器匝比和输出电压,选择采用TVS,或RCD箝位。实际中也常用内置过压保护的智能开关。

网友F:
我也搭了个电路,波形比你的差多了,一柱擎天。。 我这示波器探头是直通的,测不了。。高压包用的CBR400摩托车的高压包,按照网上说的加了RC也没用。。也没探头测衰减了多少,不会像网上说的要买100V以上的管子吧https://www.rmcybernetics.com/science/diy-devices/diy-ignition-coil-driver

视频 一柱擎天

网友F:
不知道别人点火器怎么做的,选耐压低的管子还能保证点火能量,我这去掉中间的电阻电容都感觉能量太小了吧,记得摩托车的高压能击穿1厘米空气啪啪的很响,是不是我这高压包不适合用在3点几伏上。。

火花太弱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里不能接续流二极管,所谓高压包就是个变压器。
你把初级箝位到接近0V了,输出自然也不存在了。
根据三极 ...

这个高压包的电流是1.5~2.5A的,三极管是100V 17A的,按照这个参数,RC应该怎么选择大小和封装?请指教一下,第一次使用这种感性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搭了个电路,波形比你的差多了,一柱擎天。。 我这示波器探头是直通的,测不了。。高压包用的CBR400摩 ...

为什么你的电压这么高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你的电压这么高

我就是用的上面电路图,搞不懂为什么那么高,我还加了很大的RC,结果点火能量很小很小,没办法去掉RC火花能量才大了点,但是这么高的电压这100V的管子没准什么时候就坏了,不过30年前本田摩托车点火器也用的这种管子,具体型号忘记了,等网上找找看看还能不能找到,看看人家电路怎么搞的

网友F:
只找到一张VT250摩托车点火器的框图。。现在网上啥也找不到了,搞不懂为啥摩托车才12V要用400V的开关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二极管试一下,RC先不考虑。
再用于示波器测一下CE波形。

不好意思,昨天的CE波形图是错的,我接到B极上了,这个才是CE波形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昨天的CE波形图是错的,我接到B极上了,这个才是CE波形图

哦,这波形看着正常了。
不过,CE电压达到了100V,三极管耐压不够了哟,会容易损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就是用的上面电路图,搞不懂为什么那么高,我还加了很大的RC,结果点火能量很小很小,没办法去掉RC火 ...

CE电压达到耐压值时,CE相当于稳压二极管,会限制变压器初级电压。
初级当作电感,它就是个BOOST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波形看着正常了。
不过,CE电压达到了100V,三极管耐压不够了哟,会容易损坏的。
...

是的,现在会偶尔烧掉管子,加RC或者RCD电路能改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会偶尔烧掉管子,加RC或者RCD电路能改善吗?

加上RC或RCD能减小CE电压,但是变压器初级电压也相应的减小,次级电压也会成比例减小。
减小PWM占空比也许也能减小CE电压。
总之,要能满足你的要求就行,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RC或RCD能减小CE电压,但是变压器初级电压也相应的减小,次级电压也会成比例减小。
减小PWM占空比也许 ...

想请教一下,这里的RCD吸收电路中,二极管的电流需要是工作电流的2-3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这里的RCD吸收电路中,二极管的电流需要是工作电流的2-3倍吗? ...

串个小电阻用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个小电阻用示波器测一下就知道电流了

我的示波器不能测电流的,不知道怎么试

网友H:
如果你真的是直接驱动高压包,应该用这个电路

那个10nF的电容叫做逆程电容,二极管还叫续流二极管。

三极管上的高压是被电容吸收的,而电容上的高压是被二极管在逆程的时候吸收的。

电视机里面的电路都是这样的。

网友H:
如果你真的是直接驱动高压包,那么要用这个电路。

那个10nF的电容叫做逆程电容,而那个二极管叫做续流二极管。
那个高压就是在逆程的时候产生的。相当于反激电路。

以前的CRT电视机里面的电路就是这样的。
还有以前的白金触点的点火器,也是跟这个差不多的原理,没有哪个电容,就会火弱,而且烧白金。
不过那个电容需要的耐压很高。当然,三极管需要的耐压也很高。
电视机里面的行管,耐压都是1500V或者2000V(虽然主电压只有110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示波器不能测电流的,不知道怎么试

我的意思是测量电阻上的电压就能知道电流。

网友E:
CE100V反峰电压,这台变压器绕组似乎和驱动器不是很搭。把初级部分看成升压电路,整流出来有100v还是不错的。
所以驱动管选型错误,和该变压器并未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E:
CE100V反峰电压,这台变压器绕组似乎和驱动器不是很搭。把初级部分看成升压电路,整流出来有100v还是不错的 ...

你觉得不搭是因为驱动器的耐压值只有100V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觉得不搭是因为驱动器的耐压值只有100V吗?

尝试过改变驱动频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