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3516DV300 开发板接口验证指导

楼主(2022-08-04):
1 准备工作
1.1 测试工具
1)硬件: A182 Hi3516DV300 开发板一套、板卡适配 Sensor、板卡适配屏幕
2)软件:串口工具(egSecureCRT
3)其他: Micro_USB 线(可通信)、 HDMI 线、网线、 TF 卡、 U 盘、红外遥控器等
1.2 接线及串口识别
1)先将本地网线连接板卡的百兆网口(图 1 标号为“8”);将 Micro_USB 线连接板 卡的“5”号接口和电脑的 USB 接口, Micro_USB 是既是调试串口也是开发板的电源接口;
2Micro_USB 接好后,作为调试串口,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的端口会增加一个端口,如果没有端口显示,可能是电脑没有相关驱动,选择安装相应的驱动;
3)因为板端的空间比较小,所以要搭建 tftp 服务器,使用网络文件系统挂载;
4)注意:插拔开发板上的任何接口时,一定要断电操作,以免造成损失。
2 MIPI CSI 接口功能测试
1)硬件设备: A182 Hi3516DV300 开发板+GC2053
2)使用的接口: MIPI CSI 输入 1(图一标号“6)HDMI 1.4a 输出(图一标号“ 1)
3Sensor 接线示意图:线材为 30Pin/0.5mm /同面 FPC 软排线,接线时金属面均朝下;

3 ) 验 证 步 骤 : 将 板 卡 资 料 包 内 该 目 录 : 软 件 资 料 \03.Demo Code\03. Seneor\GC2035\sample_vio_mipi0 的可执行程序考到板端运行,看到 GC2053 摄像头采集 的图像会通过 HDMI 接口输出到电脑显示屏上; (4)验证 MIPI CSI 输入 2 (图一标号“7)HDMI 1.4a (图一标号“ 1)输出,验证方法 与 上 相 同 , 可 执 行 程 序 为 资 料 包 内 的 : 软 件 资 料 \03.Demo Code\03.
3 MIPI DSI 接口功能测试
1)硬件设备: A182 Hi3516DV300 开发板+屏幕(+GC2053 可选);
2)使用的接口: MIPI DSI(图一标号“ 1 1)MIPI CSI(图一标号“6”或“7)
3)屏幕接线示意图:本屏幕适用于多款开发板,请按照下图 4 的接口标注连接使用; 在此使用线材为 21Pin /1.0mm/同面 FPC 软排线,接线时金属面分别朝下和朝右,屏幕使 用时需要额外 DC-12V 供电;

5)其他:如果想切换到使用摄像头,将 sys_config.ko_HDMI 替换 sys_config.ko,默认的 为 sys_config.ko_HDMI
4 音频接口功能测试
1)硬件设备: A182 Hi3516DV300 开发板+普通耳机+双耳机头线;
2)使用的接口:麦克风输入(图一标号“3)、耳机输出(图一标号“4)
3)验证步骤:将音频输入输出接口接好,普通耳机线接输出接口,双头耳机线接外部 音频输出设备(eg:手机),然后直接运行可执行文件:软件资料\03.Demo Code\06.audio, 在输出端就可以听到输入端的声音。
5 TF 卡和 USB 接口功能测试
1)硬件设备: A182 Hi3516DV300 开发板+TF +U 盘;
2)使用的接口: TF (图一标号“ 13)USB 接口(图一标号“9”或“ 10)
3)验证步骤:对应接口插入 TF 卡、 U 盘看串口有无打印识别的信息,或用 fdisk -l 查 看插入的 TF 卡或 U 盘的大小。
6 红外接收端功能测试
1)硬件设备: A182 Hi3516DV300 开发板+红外遥控器; (2)使用的接口:红外接收(图一标号“2); ( 3)验证步骤:首先手动插入板端目录下/ko/extdrv/hi3516cv500_ir.ko 的驱动,然后运 行板端/app/hiir_test 的可执行文件,然后找一个红外的遥控器,按不同按键,会出现不 同值

7 通用 IO 口功能测试
1)硬件设备: A182 Hi3516DV300 开发板+万用表;
2)使用的接口: IO 接口(图一标号“ 10)
3)验证步骤:可通过把 IO 电平拉高或者拉低来测试,然后使用万用表测量。
(www.ebaina.com)